小米路由组网Mesh 求型号选择推荐!!!

楼主(2023-02-18):
目前方案:小米AX3600+斐讯K2P路由,K2P路由作为光纤进户的主路由,有线连接进AX3600路由
AX3600还挂了一个NAS
入户是100M光纤;

现在用着还可以的,非常稳定,安装后从来没掉过线,就是NAS感觉有点慢,内网上传10m/S左右   外网大概3-4M/S;
连接的全部是无线设备,除了NAS;

设想方案1:小米AX3600+小米AX6000,AX3600作为光纤进户的主路由,有线连接进AX6000路由,NAS挂在AX6000上;
设想方案2:小米AX3600+小米AX9000,AX3600作为光纤进户的主路由,有线连接进AX9000路由,NAS挂在AX9000上;
现在AX6000大概460上下,AX9000大概940上下!!!

看看哪个方案性价比高;或者有小米其他型号也可以推荐!

虽然不知道Mesh具体干啥的,想试试看,看着像信号可以无缝衔接,那不是感觉和路由器+WIFI信号扩展器一样的效果么?
还有好像什么2.5G口对NAS挺友好的!

另外在优化下网络,另外感觉AX3600和AX6000长的一模一样 ,那时买的AX3600价格还行!

网友A:
小米的型号内置硬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的型号内置硬盘吗?

路由器?这个没有硬盘哦 USB都没

网友:
主路由不需要无线的话可以考虑TP家的TL-R5408M,这款带4口2.5G网口和4口1G网口,点击查看站长的评测
无线路由的话小米AX6000的2.5G口有1G瓶颈问题,直接选择AX9000或AX10000

网友:
我拼夕夕上车的红米ax6000和红米ax6s 全屋5g覆盖 160平

网友:
我在想,你为什么不用AP呢?
不过红米AX6000的2.4G信号超强,覆盖一百平完全没压力。

网友:
小米的这些都支持Mesh有线无线组网,不考虑价格肯定是方案2好啊~

网友:
100M的宽带,其实你用2个红米AX5,AX3000 让5G全覆盖到就可以了,功耗只有6瓦左右,高通芯片都自带NPU单元,
可以给无线提速,降低CPU依赖,核心数主频这些参数就不重要了,选用4X4的路由,可是大多数终端设备都是2X2的天线,
很难利用上,速率也提不起来。866M速率内网下,绝大多数设备能稳定的70-80M每秒是没问题的

网友:
nas内网十兆左右,基本是网线问题或水晶头接触不良

网友:
已经有了小米就继续买小米,mesh组网体验比两个不同品牌路由好多了

网友B:
内网速度这么慢是不是用的网线不行啊

网友:
AX9000  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网速度这么慢是不是用的网线不行啊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我还特地换了一根网线NAS和路由器的网线,用了七类万兆线   还是这样,

网友:
你这个内网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外网反正也就100M ,用什么都一样。

网友(2023-03-26):
这个nas……跟普通路由内置的usb口一样的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我还特地换了一根网线NAS和路由器的网线,用了七类万兆线   还是这样, ...

家里没有接地设备的话,建议用普通的超五类成品线测试,有条件所有用到网线的地方都替换一下,包括墙内的临时飞线走一下排障..

网友(2023-08-08):
过来学习一下,最近正在整,看看啥样的好,物美价廉的

网友(2024-12-23):
ax3000+ax1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