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闪迪U盘64G写保护能进入但格式化不了

楼主(2023-02-18):
闪迪U盘64G写保护了,能发现U盘能进入,就是复制不了文件,也格式化不了,很头疼,有没有大神帮帮忙啊!!!还有一个闪迪64的,里面文件都可以读取就是复制不了,删除不了。这到底是咋的了,,中病毒了吗,,查杀也没病毒啊,,还是本身U盘要坏了。

网友:
U盘本身有问题了 固件写保护了

网友:
U盘本身可能坏了

网友:
打开手机淘宝APP,或者淘宝网页版https://www.taobao.com,在上面搜索栏搜索闪迪U盘,接下来找一款合适的下单就行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A:
U盘64G写保护了,解决办法就一是售后更换,一般U盘有至少三年。二是找到厂家售后要对应的量产程序,也许量产过后可恢复正常使用。

网友:
有几个闪迪TF内存卡也是同样的问题,找过客服,要寄回去处理,现在这货便宜也懒得弄了

网友:
硬牛屎的据说可以短接某些闪存芯片的引脚搞定。软牛屎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U盘本身有问题

网友:
闪迪就是个渣,优盘、tf卡都不行,5  6年前就不用了,现在用的最多的是忆捷的。

网友:
赶紧考出来资料无价

网友:
真闪迪  就去售后吧

假货   或许还能自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64G写保护了,解决办法就一是售后更换,一般U盘有至少三年。二是找到厂家售后要对应的量产程序,也许量 ...

闪迪会给你量产工具吗?我还没见过有流出来的闪迪量产工具…

网友B:
闪迪U盘只有CZ80和CZ880,其他没有兴趣,真闪迪有售后就售后,没有的就扔垃圾桶,假的就看看什么主控,找量产工具看能不能量产!

网友:
没过保就找售后

网友:
你的U盘已经坏了,并且无法修复。要么返厂换新,要么自己买新。。。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B:
闪迪U盘只有CZ80和CZ880,其他没有兴趣,真闪迪有售后就售后,没有的就扔垃圾桶,假的就看看什么主控,找量产 ...

我的就是CZ880-256G的,昨天刚到货就考了一些自拍进去,结果就出现楼主一样的问题,还格式化不了。 售后说无条件退换货,可是里面是我和老婆的视频啊 ,又删不了。我敢拿去退换吗。现在的闪迪真的是工业垃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