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车机尾插线定义?

楼主(2023-02-18):
整理翻出了不知道哪个车型的,根据大电容查出了正负极,接电背光亮,白屏,不知道视频输入是哪个脚,没法进一步测试,哪位大神有针脚定义,谢谢!

网友:
只是个单纯的显示屏?

网友:
没型号只有自己慢慢摸索了

网友:
这应该只是个屏吧?这么薄也没几个芯片

网友:
我感觉这是车机的一半。显示部分。。

网友:
车机一般都是完整密封的,后面一般是铝壳散热,感觉你这个不完整啊

网友:
把电路板反个面在插座的焊点旁边应该有英文注字

网友:
这只是车机面板呢

网友:
没有型号难

网友:
这个恐怕要自己摸索了

网友:
看接口有点像丰田的,雷凌的can车机线有点像。

网友(2023-04-20):
像丰田系列的车机接口,以前安装过雷凌的360全景,原车对插的就是这样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