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214+开机蓝灯一直闪

楼主(2023-02-18):
不断重启,连网有那么几秒其实可以ping的通

啥情况?
用的很少,几乎没怎么用过。一开始以为2032电池没电,但换了电池也还是一样。

网友:
可能系统问题,也有可能是硬件问题,白裙的话先问问售后。

网友:
确定电源没问题的话,建议开机按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