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黑片工具标记坏块

楼主(2023-02-18):
前言动机:

手里的几个东芝颗粒在3281上面都坏块过多,正片开出来的容量让人无法接受……一直很在意。
前段时间听闻黑片工具可以低格扫描,于是想着先用黑片低格标记坏块,再用正片工具保留坏块开出足额容量的想法。

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黑片工具开出来了31G的最大容量,测速吓死个人,写入只有2~3M,读取都还可以接受。
坏块也由正片115变成了45,接着用正片重新开卡,可能设置没搞好,坏块又变成了115。

请教有没有先驱者这样试过?通过黑片工具“标记”降低坏块数量,再通过正片不擦除坏块信息,直接开卡?
这样的思路可以成功吗?

目前32G黑片需要2个半到小时,最后的主角是256G的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

网友A:
刚刚收获了一个   3281BB  TLC的盘    还没有动手

网友:
东芝闪存115个坏块数,不多。东芝闪存的余量比IM的要多

网友:
写入太低了吧

楼主:
下午的测试结果:
失败了,即使在黑片工具里面成功提升容量了,降低坏块数量了。
到了正片工具里面,开卡也会有各种错误,重新开卡就又变成初始的坏块数量了。
因此,利用黑片工具标记坏块再去正片里面开卡,这种思路行不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刚收获了一个   3281BB  TLC的盘    还没有动手

328xbb主控贼不稳定,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的测试结果:
失败了,即使在黑片工具里面成功提升容量了,降低坏块数量了。
到了正片工具里面,开卡也 ...

好像黑片和正片工具检测和标记是不一样的,没法通用。即使用正片工具开卡是不扫描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xbb主控贼不稳定,各种问题

328x正片非常稳,我自己用的,帮朋友做的3281有二十多片板,大部分都是手腕板型,到现在没有一个坏

网友:
我这盘,这两天老掉,说量产试一下,扫描就这样了,不知道怎么搞,如有知道的朋友劳烦告知。

网友(2023-04-01):
之前看坛子里其他人这么试过,结论是不行,继承不了

黑片工具又慢又波浪,很难受

网友(2024-03-12):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东芝0DFK双贴300多个坏块,256G开出来只有206G,而且每次跑圈坏块数都在增加

网友:
正片工具是速度优先,牺牲容量获得速度,黑片工具是容量优先,这2个模式不能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