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软陶热风枪 还有哪些用途?

楼主(2023-02-18):
15块的软陶热风枪 除了吹热缩管还能做啥

标称300W 加热200度 能吹中温锡膏?

内部结构挺简单的

加热部分和吹风机很像

出风口和外面塑料是隔开的

网友:
锡焊时预热焊盘用

网友A:
可以当热风枪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当热风枪用

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

网友:
应急能当吹风机吹头发

网友:
前两天还有坛友用这玩意吹了个路由器CPU

网友:
刚买了一个,打算装上个可控硅模块调温用。直接开机温度有点高。

网友(2023-04-04):
请问 电机和发热丝 是串联的还是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