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同样是护套线为什么有的硬有的软

楼主(2023-02-18):
如题,都是pvc的圆护套线,同样平方,,排除牛筋橡皮护套,
帖是水了点,也就征求一个答案而已,不需要解决什么!

网友:
质量不一样呗,比如硅胶管也有的硬有的软

网友:
铜线出厂有2年质保期,超期后线材就变硬不利于施工了。
时间长了PVC也会变硬发脆老化龟裂收缩。
硅胶线还有一个毛病,反复几次折弯拉直后内部线材就会扭曲打折,无法均匀的卷回线盘,和PVC相比各有优缺点吧。
牛筋线则比较折中,变冷也会太硬。

网友:
可能参杂的阻燃剂不同   耐火温度不同,瞎猜

网友A:
就看后台硬不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看后台硬不硬

你车开得比我狠

网友:
同样的面积,铜丝股数越多,线越软(有不同的股数)

网友:
线软保护套就软,以方便安装为主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真实体验  京东买的大品牌1.5电源线比本地买的2.5电源线还粗

网友:
试过拖链线么,柔软度跟硅胶线有得比,这算不算pvc中上好的护套线?
号称耐折弯800w次

网友:
原材料成份不同,结果当然是不同的。

网友:
不同厂家,不同等级都会有不同,这个很正常,只要正规厂家的线都应该是符合要求的

网友:
这个跟厂商的要求有关

网友B:
以前买过一个排插,线非常软,不是硅胶的

网友:
还买过红黑线,也非常软,很奇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过一个排插,线非常软,不是硅胶的

橡胶线也很软

网友:
可能和材质有关系现在用的一个插排线非常软其他比较硬些

网友:
好的PVC非常好  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