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WR882 v1路由,掉线丢包严重。更换电容,然并卵

楼主(2023-02-18):
久经沙场的882v1,一直以ap模式运行,不当路由,做监控无线图传

故障表现为。。。经常卡死、断线,延迟大,两个监控画面差好远

主体

背面

882v1

还是处

大力出奇迹打开。崩掉一堆卡扣意料之中

tp9343当ap模式勉强能用的级别,2+16配置

射频部分,tp9343在886v1-5(6?)都有使用,芯片内部应该是集成了txrx切换开关。这个882v1带有pa和lna必须要外置开关

电源部分,没有涨气

输入稳压到3.3.v

更换点电容

射频pa旁边的电源脚电容也并了三个黑豆上去

插电

贴近主路由,开启中继模式测速。。。和改之前一样速度。应该是到点退休了

网友A:
扫扫周围究竟有多少热点,有可能你冤枉了它!

网友:
以前的 2个  TP    时间久了  都有类似的问题   已经淘汰

网友:
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无线那么高的频率你并的那颗电容反而起反作用

网友:
是不是有人在蹭你的网,或者某个信道周边使用设备太多

网友:
是不是芯片加个散热片也管事?

网友:
2.4G干扰严重啊,换5G的吧

网友:
我家的D-link路由器,已经12年了,还在服役

网友:
现在都5400M了,450M可以扔了

网友:
是不是应该加什么MLCC电容?

网友:
摸摸主芯片工作时的温度如何,说不定加个散热片会有效果。

网友:
该退休了,换WiFi6路由

网友:
用的时间够长了,该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扫周围究竟有多少热点,有可能你冤枉了它!

wds功能貌似搞废了。一开始点了几次还能搜到,再搜就0了

网友:
还在用2.4?   450M可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扫周围究竟有多少热点,有可能你冤枉了它!

我窗口可以收到上百个热点

网友:
整个斐讯k2p之类的把

网友:
一般还有什么元件会老化呢?

网友:
电容导致的丢包,也一定是射频部分的耦合电容,就是那密密麻麻的贴片,供电部分不会影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