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杂牌绞肉机,老婆说用的时候冒烟了

楼主(2023-02-18):
杂牌绞肉机,老婆说用的时候冒烟了,看了盆地的定位钉松了,拆开电机看看,保护开关都没有,两档也是假的,自己安装了欧姆龙微动,加热熔胶。

网友A:
为什么会冒烟?就是因为螺丝松了吗?

网友:
看着还行啊

网友:
连续使用时间太长了吧,都是一个鸟样

网友:
这个使用不能超过60秒,超过必发热冒烟

网友B:
没看见哪个螺丝松啊,这种电机不能长时间工作,电机上写着开一分钟停三分钟。

网友:
这些都是铜包铝电机,质量非常差,搞笑的标签贴了和没贴差不多

网友:
电机够够强劲的,

网友:
定子铁芯很整齐饿,定子线圈跟转子线圈是不同线径?

网友C:
看质量还行,铝线,电机不小,25Ow,虚标。

网友:
这种机子都是不让一直按着,要转转停停才行

网友:
方便实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冒烟?就是因为螺丝松了吗?

松了转动阻力大,测试还能用。

网友:
是铜线圈吗

网友:
冒烟说明存在不安全隐患,建议楼主换一个

网友:
个能长时间使用!

网友:
反正没有名分,能减就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见哪个螺丝松啊,这种电机不能长时间工作,电机上写着开一分钟停三分钟。 ...

盆上的,作用是定位旋转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质量还行,铝线,电机不小,25Ow,虚标。

应该是虚标,没测实际

网友:
电流大转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