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X折腾』拆解雷柏MT750S无线蓝牙鼠标

楼主(2023-02-18):
『X折腾』拆解雷柏MT750S无线蓝牙鼠标

最早是捡漏了这个蓝牙无线鼠,可以被4个设备所连接,2.4G适配器的,蓝牙可以3个设备

而且,这个是激光鼠,laser提示着安全使用

充电给力

边缘可以提示模式

拆掉底垫,可以打开上盖

稍微简单的一个结构

但是电路板还是很密密麻麻的

这个电源貌似有修复过

金属质感的滚轮

这个案件好像还有其他作用

电路板

清理后可以媲美女生一手自用

后面本想放单位用的,结果。。激光不适合在鼠标垫子上,而且又捡漏了罗技G402,故放弃无线鼠。

网友:
雷柏没什么好感,以前买过一个套装,滚轮就换了七八个,后来就再没买过

网友:
侧面的滚轮什么用的?

网友:
哪来的这么多漏的呢?

网友:
我当年花了130买了个雷柏鼠标,用了大概2、3年,坏掉了,以后再也没买过无线鼠标了。

网友:
还是有线的鼠标,踏实。

网友:
鼠标蓝牙适配器丢了,其它的适配器都是废物,没有用

网友:
雷柏鼠标一般般,我有一个有线的。用了两年就出现连击现象。

网友:
这个鼠标内部好复杂啊!

网友:
这个牌子的没有用过

网友:
异形鼠标呀!

网友:
用过,感觉雷柏有点垃圾

网友:
无线的不好用,扔过一大把

有线的好用

网友:
一下子可以控制4个屏幕

网友:
没用过这么复杂的鼠标。

网友:
不喜欢无线鼠标,以前买过一个新贵的不好用,后来一直用有线,最近捡了个超薄的蓝牙鼠标是好的,用了一下手感不怎么样,也就放着吃灰了。

网友:
鼠标清理的挺干 净,你是懂“女生一手自用”的

网友:
A46什么意思

网友:
仿罗技办公用鼠标的外形

网友:
能用就好,不过对雷柏的印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