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界] 现在的导航软件真厉害,甚至有点理解不了怎么做到红绿灯倒计时的....

楼主(2023-02-18):
前几天出去玩,用手机的百度导航,现在竟然可以给红绿灯倒数秒。以前还没发现有这功能,应该是刚出现的。到了红绿灯,导航上就会倒数,而且基本很准确,顶多相差一两秒。开始我以为是导航偷偷调用了我的后摄像头,因为我的手机是竖在仪表台上中间的。后来吧摄像头挡住,还是能数秒。而且有些红绿灯本身就只有一个灯没有显示倒数秒的显示屏,所以偷看排除了。那就只能是和红绿灯联网了。但是,有些偏僻路段的红绿灯很简陋啊,而且如此多的红绿灯全部联网,传输延迟还这么低,也是很难做到的啊!到现在也没想明白,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通过大数据啊,你有没有发现导航有个堵车提醒即堵车长度和时间估算,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其他安装了百度或高德导航软件的车辆,什么时间停车等红灯,在什么时间通过红绿灯路口,第一辆和最后一辆的车距,时速多少等等,就可以通过算法推算出红绿灯倒计时或堵车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大数据啊,你有没有发现导航有个堵车提醒即堵车长度和时间估算,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其他安装了百度或高 ...

这个解释很靠谱

网友:
大数据太厉害了!要不didi不让上美国上市。

网友B:
每个红绿灯都通过5G联网了,通过互联网传到数据中心就啥都知道了,逃犯在大街上走也会通过人脸识别分辨出来不是开个演唱会抓了好几个逃犯。商家在门口装个人脸识别就知道你以前是否来过,咨询过啥东西价格多少,当你去其他分店时系统立即告诉商家这个人想买什么东西,价格多少,宰你都不用商量。为啥全世界都在发展5G,这就是它带来的好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每个红绿灯都通过5G联网了,通过互联网传到数据中心就啥都知道了,逃犯在大街上走也会通过人脸识别分辨出来 ...

这种基本很难,政府不会主动提供

网友:
是基于算法,红绿灯都是固定相位红绿灯。即提前设置好一个相位表,然后周而复始的进行轮换,高德的抖音官方账号上有说明这个,

网友:
听说红路灯都“联网”了的,毕竟需要在后台调节。

网友:
人类也在不断的进步。

网友:
有的是大数据分析,有的是和交管部门联网
http://news.cnwest.com/bwyc/a/2023/01/19/21206648.html

西部网讯(记者 刘望)雨雾天气前车遮挡,看不清交通信号灯怎么办?信号灯没有倒计时,究竟该什么时候启动车辆?今天(1月19日),西安交警“智慧安全红绿灯”便民服务在百度地图上线,驾驶员可通过导航软件了解红灯等待时长、了解交通事故或施工管制信息、获得超速警示等。

当前,西安市机动车保有量突破480万辆,位居全国第7位,城市交通日趋复杂。2021年,西安完成了全市信号灯智能化改造工作,1900余处信号灯实现联网联控,700处路口实现了自适应信号配时,185条路段实现了绿波通行。同时,开展了34处潮汐车道、动态可变车道等交通组织优化工作的实施,不断提升出行安全感和效率。

本次西安公安交警联合导航软件,利用大数据与智能算法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合西安市全域智能信号灯灯态数据、政务服务数据、场景算法等数据技术,通过导航软件将“红绿灯读秒”搬到手机上,实现“秒级”实时诱导驾驶人出行方向、速度、路线。

网友:
这个要交通部门数据配合的,不过以后可以通过摄像头来自动判断。

网友:
“每个红绿灯都通过5G联网了,通过互联网传到数据中心就啥都知道了,逃犯在大街上走也会通过人脸识别分辨出来不是开个演唱会抓了好几个逃犯。商家在门口装个人脸识别就知道你以前是否来过,咨询过啥东西价格多少,当你去其他分店时系统立即告诉商家这个人想买什么东西,价格多少,宰你都不用商量。为啥全世界都在发展5G,这就是它带来的好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基本很难,政府不会主动提供

会的。导航有组织的,然后组织上级主管部门牵头和城市交通主管部门协商,光是一个导航软件配合引导车流减轻城市道路交通压力就是一个惠民政绩了。而且现在红绿灯都是联网配合控制的(很多交警送孕妇之类新闻都看实时调了红绿灯),数据是现成的。

网友:
我也在好奇这个问题

网友:
前段时间看过了篇文章,说是导航软件与公安部门联网,由公安提供接口才有这个数据的。

网友:
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

网友:
很简单,都联网啦!

网友:
都是公开信息实时处理 一 二线地市发达地方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的。导航有组织的,然后组织上级主管部门牵头和城市交通主管部门协商,光是一个导航软件配合引导车流减 ...

实际上有人还不知道,高德地图等导航软件会告诉你那条路在拥堵,都是这个原理实现的

网友:
不断的进步,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