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群晖安装的,问题迭出啊,换了几个版本,都是卡在这里

楼主(2023-02-18):
如题,换了几个引导,几个版本,都是卡在这里了

楼主:
每次都是文件可能已经损毁,实在是无语了

网友:
硬盘上已经安装过群晖?
试试硬盘在PE下重新分区格式化,然后全新安装群晖。

楼主:
重装了无数遍,在网上找了无数个攻略,做了无数次引导U盘,换了好几个新U盘,一律不行,都是同样卡在文件可能损坏那个位置了,我这是官网下载的文件啊,真是无语了。吐槽一下

网友:
参考GI945刷黑群修改主板BIOS的参数,修改硬盘模式,试试。好几年用GI945刷群晖时,就遇到过,后来参考网上修改BIOS的参数后,就可以了,要不然每次都过不去55%,都提示文件损坏

楼主:
有进步了,纪念一下

楼主:
终于试装完成了

网友A:
找到到底啥原因了么?
我也遇上过这种情况,把硬盘前面分区格式化或者换块硬盘就好了。
一般开始安装就挂一块硬盘,装好了再挂其它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到底啥原因了么?
我也遇上过这种情况,把硬盘前面分区格式化或者换块硬盘就好了。
一般开始安装就挂一 ...

U盘问题,我用了一堆公司招标时投标单位用的U盘,这个真不行,什么样的都有。后来找了一个能读出芯片信息的U盘就好了

网友:
有时一个问题折腾死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U盘问题,我用了一堆公司招标时投标单位用的U盘,这个真不行,什么样的都有。后来找了一个能读出芯片信息 ...

请教下,芯片信息都读不出来,你是怎样做的启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芯片信息都读不出来,你是怎样做的启动盘

其中有一个U盘,能够读出颗粒是三星公司生产,MLC颗粒,就能够引导了,其他的都不行

网友:
硬盘低级格式化了后再重新安装!

网友C:
不是要改VID,PID吗,你没改怎么引导呢?

楼主:
VID,PID改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要改VID,PID吗,你没改怎么引导呢?

没记错的话,修改了只是可以在群晖下面隐藏引导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U盘问题,我用了一堆公司招标时投标单位用的U盘,这个真不行,什么样的都有。后来找了一个能读出芯片信息 ...

做系统引导的U盘一定要用个好的品牌盘,要不然有你折腾的。

网友:
断外网,检查启动盘

网友:
以前也折腾群晖啊万由啊,一个经常出错安装不了,一个安装慢还经常后台跑流量,现在直接要么爱快要么openwrt,都可以开SMB和FTP,同步文件就用微力同步,爱快里用docker装,openwrt里面有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