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白求助长虹室内加热器通往控制按键的一个电阻烧了,能短接吗?

楼主(2023-02-18):
小白求助长虹室内加热器通往控制按键的一个元件爆了,能短接吗?

网友:
平白无故它会坏?所以不能

网友:
首先要找出烧坏的原因吧。很可能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A:
烧坏元件右侧接地,中间通过的铜皮接的红外线接收管的正极(一般是+5V),这接法像是控制板接地保险电阻,短路类问题致使电流增大,烧成这样。
下面再请大神补刀。

网友:
都烧成渣了,短路只会扩大故障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坏元件右侧接地,中间通过的铜皮接的红外线接收管的正极(一般是+5V),这接法像是控制板接地保险电阻, ...

控制表有短路??

网友:
是什么原因造成大电流烧毁电阻?要查清楚故障原因,贸然换电阻会造成更大的故障。

网友:
最好跑一下电路图,看这个电阻干啥用的再决定吧……

网友:
用酒精擦净焦痕再说

网友:
保护了 估计有短路

楼主:
别沉了,有高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