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断脚闪存再利用——美光29F128G08CFAAB双贴SM3267AE主控板U盘诞生记

楼主(2023-02-18):
前几日,帮一坛友制作U盘,其中有一个美光29F128G08CFAAB。因为是TSOP封装,开始直接用到SK6221上,虽然无法选择DDR模式,还是量产成功了。

用在SK6221上的美光29F128G08CFAAB

虽然完整性测试通过,但因为无法开启DDR模式,即使连接USB3.0接口,读写速度也比较低,读40写20的水平实在浪费了SK6221的速度。

后来查询此闪存可以支持SM3267AE主控,手里正有SM3267AE主控,就将闪存拆下换到了SM3267AE主控板。开始量产时一直报错,后来将主控板SB8跳线拆除后量产成功,且顺利开启了DDR模式。

完整性测试顺利通过,开启DDR模式(请无视chipgenius显示的闪存型号),连接USB3.0接口的读写速度大幅提升,读120写25基本达到闪存本身正常速度水平。
恰好手里有一个早先同型号叠焊失败的产物——因为叠焊需要将引脚掰直,且需要把9、10两个CE引脚翘起并飞线到下层闪存,在此过程中导致闪存多个引脚齐根断掉。

闪存的引脚已经经过校正,1、2、9、10四个引脚已经齐根断掉,虽然1、2两个断掉不影响使用,但9、10两个可是必不可少的CE,为了能让它们起死回生,就用刀片小心扣挖,废了好大功夫才将9、10两引脚的根部露出来,再涂抹助焊剂将其镀锡备用。

为了能更好的操作,已经将闪存尽量挪向外侧没有元件的一边,但因为主控焊盘面积有限,断脚恰好又位于主控一侧,给焊接带来了极大难度。

为了能焊接牢固,且不短路,就只能先将C1电容和R7 CE选择跳线拆除,多用助焊剂进行脱焊,再用吸锡线去除多余短路的焊锡。

待闪存其他引脚都焊接好后,用镀锡0.1铜线将9、10脚对应的焊盘飞线到扣挖出的断脚根部。最终在多次尝试中,终于成功焊接好了——没有带照明的放大镜辅助,用最粗马蹄头(用习惯了,手感好,再加上热容量大,方便焊接大焊点且不容易烧死)完成的,焊好后感觉眼都快瞎了

焊点太小了,即使用微距镜头也很难拍清楚细节。

焊接好后把C1装回,短接R7的成果。

虽然断脚,但正片的质量还是毋庸置疑的,成功量产,测试也顺利通过,连接USB3.0接口时读120写50的读写速度基本令人满意。双贴恰好4CE,既让一个断脚闪存起死回生,又不浪费主控的潜力,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局吧。

网友:
物尽其用,不错。

网友A:
确实是牛人啊,建议补的地方用绿油盖住绝缘+加固

网友B:
你这叫起死回生啊,这个主控已经停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牛人啊,建议补的地方用绿油盖住绝缘+加固

没有必要再搞得更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叫起死回生啊,这个主控已经停产了吧

这主控板不多见了已经

楼主:
U盘DIY看样子真是没落了,以前在老站发类似的贴,浏览回复量恐怕会是现在的5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U盘DIY看样子真是没落了,以前在老站发类似的贴,浏览回复量恐怕会是现在的5倍 ...

这U盘值200,其中人工费190

U盘DIY确实不如以前多了,但大环境下愿意在论坛交流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数码之家还算不错了,隔壁的那些论坛都快门可罗雀了。

网友D:
飞线的焊点太小,打点胶加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U盘值200,其中人工费190

U盘DIY确实不如以前多了,但大环境下愿意在论坛交流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

是的,整个大环境差了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线的焊点太小,打点胶加固一下

不宜打胶,否则下次再飞线时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U盘值200,其中人工费190

U盘DIY确实不如以前多了,但大环境下愿意在论坛交流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

也有现在每天扣M币的原因,有的人没币打赏,甚至有没币看帖的了

网友:
考验眼睛的功夫和手上功夫,两者缺一不可。

网友:
手艺不错  精神可嘉

网友E:
断脚偶就没办法了,只能扔

网友F:
厉害啊老哥,这事儿我也干过差不多的,我的是很老的一个U盘的晶振(圆柱体的)脚断了,我为了提取资料用很细的铜线飞上了。真的挺难的。

网友G:
同道中人,我也用马蹄头5毫米的直径,我觉得马蹄头很好用,立起来能当尖头,能当只有一面的刀头,我用这5毫米直径的马蹄头飞线过BGA221的颗粒到读卡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啊老哥,这事儿我也干过差不多的,我的是很老的一个U盘的晶振(圆柱体的)脚断了,我为了提取资料用很 ...

换个晶振应该更省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道中人,我也用马蹄头5毫米的直径,我觉得马蹄头很好用,立起来能当尖头,能当只有一面的刀头,我用这5毫 ...

自认为粗马蹄头比刀头好用,也可能三十年前第一次用电烙铁就是用的这种,用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脚偶就没办法了,只能扔

谦虚了,其实没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