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个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23-02-18):
路过小区下垃圾堆,见一块金属很新净,定眼一看,是个电动车控制器,想到正需要几个场管做电子负载,见四下无人,拿到就走。回到家马上开拆。
见做工用料不错,但拆到这样拆不下去了,不知原来怎么装上去的。

网友:
铁锤用力砸啊。

网友:
那几颗接线柱拆下来试试?

网友:
继续拆下试试

网友:
像是雅迪的控制器,看底下有没有胶,感觉可以拉出来。

网友:
看实物慢慢找肯定能找到拆开的

网友:
艾玛72v的也是这样,拆半天都拆不开,后来装回车上了

网友:
推出来的吧。

网友:
雅迪的,目测那几颗大螺丝和塑料盖还能拆

网友:
底部没胶的话推拉板子慢慢找找受力点有无螺丝卡扣,实在不行上大锤

网友:
看来搂在地方穷富差异小。北京穷富差异大,到处是垃圾佬,大柳树市场因为租金高,所以旧电源售价比撕逼鱼高。新国标自带控制器最好留着,路口有问题可以充数,隐藏切换开关和植保机无刷电调,切换植保机电调弱磁尾速较快,路口切回新国标控制器。

网友:
楼主捡到的时候应该先消毒

网友:
这个东西质量挺好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捡到宝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拆了一个爱玛电动车控制器,确实不好拆,胶壳是卡进去的,搞了好久才打开,没有留图片

网友:
把旁边卡mos管的铁片拆掉就可以轻松拿出来

网友:
这种控制器对于参数相同可以使用,比如相位角相同

网友:
不知道现在原车配的控制器能不能接电脑调参数,想把限流调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