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之我见过最差的Type-C充电线

楼主(2023-02-18):
得到一条Type-C线,远看和常见的也没区别,仔细一看,A口只有2个触点,中间两个数据脚缩水了,再一看C口,也只有2对触点,中间cc脚有槽没装针
普通的外观

A口特写

C口特写

放大

线皮外面可以挂磁铁

剥出来是6根镀铜铁丝

铁丝直径0.09mm

留下2个usb头,100mA以下供电用

end

网友:
只管充电用的,不管数据的。

网友:
风扇或什么送的,多一个脚都是多余。

网友:
缩针脚也就算了,里面还是铁丝,用不了几次就折断了。

网友:
小电器充电用够了

网友:
借某人名言:买到这种东西你就偷着乐吧

网友:
对不起这一套生产工序

网友:
能省则省。。极致的省略

网友:
这个缩水有点厉害了,引脚减配,电线还是铁丝。

网友:
你这能冲进去电吗

我买过一个,竟然没法冲进去电。

网友:
薅羊毛我也买到过用力一扯就两半截了线芯也是几根铜丝辣鸡死了最后拍图申请退款不退货继续换家薅

网友:
小电流充电专用typec线啊

网友:
小电器充电用

网友:
无快充充电专用,节约成本做的不 错

网友:
两个头子都偷工减料,留着也没用。

网友A:
别的不说,6根铁丝过分了

网友:
多一根针都不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6根铁丝过分了

常见电线都是7根或者19根,正好包一圈或者两圈

网友:
10年前在供应网站见过,没数据4件套10万起批太多,最后在X宝买100件起批有数据版本,商家说按重量计价,如果是生产原料,建议多买10件备用。到货后1字改锥推掉数据,磁钢没吸力是铜合金引脚,留着替代飞线修电源板,比拼夕铁引脚好。

网友:
头子可以利用,线就扔垃圾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