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改12V网线供电

楼主(2023-02-18):
家里电信宽带本来一直是100M去年就给升级了500M,今年忘缴费了才知道升级500M玛德,以前一直用的百兆路由器网线只用1236脚就行了,剩下的4578脚改的12V走一根网线,每间屋都有12V集中供电这样就基本看不见电源线,由于以前装修没考虑一间屋走两个网线,现在想卧室用千兆就只有多接一个路由器还要单独接一个电源了,但是卧室路由器可以覆盖三间屋和客厅,其他几间屋对网络要求不大百兆足矣,于是想到了买了几个网线对接头一分二12V电源和百兆都有了,翻出来有个十几年前的台产交换机过时了杀了网口发挥余热,电磨切割尺寸焊接4578脚加12V供电,这个交换机质量是真的好啊当时百兆时代八角满针镀金的现在看着都还是亮闪闪的屏蔽罩都是铜皮的PCB板还是玻纤板子好怀恋以前的老物件啊
老货的用料不是随便说说的这个板子散热超快既然把60W的烙铁头开满了

网友:
做得不错的说!

网友:
供电和信号完全不会影响,加几个电感隔绝信号的的事情!

网友:
千兆POE了解一下

网友:
旧物利用,千兆、百兆满足用网需求就 好

网友:
用POE更安全…

网友:
收藏些垃圾,以后总用得上的。

网友A:
一般使用你绝对没感觉。100.500这个都是字面看看的

网友:
淘宝买两个poe供电模块和poe取电模块,千兆和供电都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使用你绝对没感觉。100.500这个都是字面看看的

在99.99%的时间里,100M和1000M在使用上没有任何区别,但在100%的时间里,心里感受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利用网线供电确实是个好办法,但用电端该如何改呢?还有,网线的压降是否影响供电质量

网友:
你太优秀了,一物多用!

网友:
供电肯定是可以的。就是速度上不去。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在99.99%的时间里,100M和1000M在使用上没有任何区别,但在100%的时间里,心里感受是不一样的。
实在话

楼主:
搜了下还真一根线解决了,但是48V太危险了算了退而求其次,我手有时候摸25V电都觉得嘛手安全第一

网友:
平时收藏些电子垃圾,还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99.99%的时间里,100M和1000M在使用上没有任何区别,但在100%的时间里,心里感受是不一样的。{:0 ...

回答的相当辟精

网友:
现在室内局域网千兆起步了,慢慢淘汰百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网线供电确实是个好办法,但用电端该如何改呢?还有,网线的压降是否影响供电质量 ...

用力几年了考虑了线阻压降的,供电端调到13V设备端开机12.3V的样子,短路电流可以2.5A实际设备不超过15瓦,每路线也就一个机顶盒路由器交换机门铃这些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