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能不能开2T23?尝试了好多次,改ID也不灵

楼主(2023-02-18):
容量只识别到8192MB,2T23可是512G的啊

网友:
BGA还是TSOP?

网友A:
应该不支持吧。首先容量应该是数据库里参数问题,然后ISP应该没有单die512g的版本,我记得好像有单die128和256的

楼主:
2T23应该没TSO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支持吧。首先容量应该是数据库里参数问题,然后ISP应该没有单die512g的版本,我记得好像有单die128和 ...

3281开1v23我开出来了,贴的手腕板很nice

网友B:
开不了tsop的,黑片工具开吧

网友C:
3281正片工具开不了tsop的吧楼主加油,祝你早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不了tsop的,黑片工具开吧

是BGA啊,不是TS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1正片工具开不了tsop的吧楼主加油,祝你早日成功

是BGA啊,不是TSOP

网友:
上固态主控多好,这么大的颗粒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3281开1v23我开出来了,贴的手腕板很nice

1v23是单die256的,2t23是单die512的,你把isp换成“SM3281AB_ISP_TLC_SD_3D_Bics3_512Gb.BIN”试试,估计能开出来

网友D:
应该无解,工具没识别出正确容量,有ISP也无解,1CE2DIE的B0KB就是这样的,384G只能识别2G,可以开出来,开2G。

网友:
参数配置问题,改一下就行,新版也没修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无解,工具没识别出正确容量,有ISP也无解,1CE2DIE的B0KB就是这样的,384G只能识别2G,可以开 ...

那个1ce2die的b0kb好像确实开不出来,我之前发帖求助过了nw849贴sm328x主控都是识别2048m,改了配置文件强制识别容量都不行,不知道慧荣主控识别颗粒容量的原理,发现有些flashforce.set没有的颗粒都能正常识别出容量

网友E:
3280+2T23单帖,我只能开出8G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80+2T23单帖,我只能开出8G是什么鬼?

谢谢你指明这个方向不行。。。

网友(2023-03-23):
试试黑片工具?我一片256G的三星3DV4正片工具识别容量但是开不出来,黑片工具识别0M,但是可以正常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