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豆浆机电机怎么接线的?

楼主(2023-02-18):
拆了以后放置了好久,这几天配齐了密封垫,准备组装,突然发现正负极不会接了,请问这个直流电机怎么接正负极?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看刀片旋转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看刀片旋转方向。

我怕接反了烧坏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不就知道了,看刀片旋转方向。

不瞒你说,我对电机一点都不懂

网友B:
拆前拍照片,养成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前拍照片,养成好习惯

拍了,结果被误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怕接反了烧坏电机

没事,烧不了,顶多方向不对

网友:
看线长到插簧的距离是否合理,来判断。烧不了的

网友:
直流有刷电机电源接反了也就是反转,无刷电机接反估计会烧,交流电机就不分了!

网友:
实践出真知,干就完了

网友:
就是就是。直流有刷电机怕啥?干就是了

网友:
直流有刷电机直接接电源,接反了反转也没关系,再换过来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交流电机,一般  豆浆机, 搅拌机 都是220V电机,速度快,发热也快

网友:
接措了反转再调换就行了

网友:
可以先用一个10-20伏的电源接电机试一下,这样方便也比较安全。

网友C:
直流有刷一般两个插脚不一般大有防呆设计,如一样就随便插打豆浆打不透说明装反了要么掉换插脚要么掉换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了,结果被误删了,

那就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怕接反了烧坏电机

怎么可能烧电机呢?

网友:
不怕,两条线接牢一根,另外一根短时间碰一下接头,正转就对、反转就调一下接线头即可,有刷、无刷都不会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有刷一般两个插脚不一般大有防呆设计,如一样就随便插打豆浆打不透说明装反了要么掉换插脚要么掉换刀片 ...

厉害,昨晚没看清,今天在日光下果然和你说的一样,是防呆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