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炽灯频闪比高频PWM的LED都严重。不知道为啥有人还捧

楼主(2023-02-18):
B站搜白炽灯,第一页好几个全能都能看到频闪(点进去能看到闪烁)

还能搜到一个“DC供电的白炽灯”,直接接交流电就是100HZ的频闪。只有接直流才能没频闪。

网友:
白炽灯频闪跟LED频闪是不一样的因为灯丝不会马上就熄灭。

网友:
对头。白炽灯亮灭是个渐变的过程,跟LED是不一样的。

网友:
白炽灯的原理是通过发热来发光,你把电掐了它又不会马上冷掉,确实会暗一些,但是时间太短了,也就是说有频闪但频闪深度也低,功率越大程度越小因为冷却得越慢

网友:
白炽灯的灯丝不会马上冷却哦。

网友A:
普通白炽灯 是连续光谱,但是 偏暖 就是偏红的连续光谱, 如果亮度不够就是灯光昏暗,会让人近视。
如果亮度和led一样,那红光或者黄光就相对led比较多,过多的红光对眼睛也不好。
普通荧光灯或者三基色的荧光灯是最差的光源,光谱不连续 只在那个3个色周围能量高,且有频闪,当然黑科技的护眼灯可能不一样。
目前来看还是高显色的led比较适合照明和当台灯,虽然光谱连续性不如日光和白炽灯,但是可以人工调配成所需要的光谱来适合眼睛

网友B:
在标准的电压220V的情况下,灯泡的瞬时亮度变化约为3%左右,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对普通人产生明显的影响。

荧光灯的瞬时亮度变化的幅度取决于荧光灯的类型、电子镇流器的设计和质量等因素,一般情况下比白炽灯的变化幅度要大,但具体数值因情况而异。

网友:
以上回答,楼主明白了吗?知道还被捧的原因了吧。

网友:
机器视觉不等于人眼视觉,电影的24格人眼不觉得闪就够了。追毛球次干啥

网友:
白炽灯最大的问题是光谱不太适合阅读。

网友:
白炽灯就算断电也不会马上熄灭,所以频闪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标准的电压220V的情况下,灯泡的瞬时亮度变化约为3%左右,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对普通人产生明显的影响。

荧 ...

真是3%能被手机拍下来吗?想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3%能被手机拍下来吗?想想

有啥不可能的,手机能调对比度啊

网友:
华罗庚没上过大学,不意味着你比他数学强

网友:
led也不是马上就熄灭,蓝光激发荧光粉也有余辉。有个标准,频闪大于3125hz可以无视频闪深度,对细胞无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普通白炽灯 是连续光谱,但是 偏暖 就是偏红的连续光谱, 如果亮度不够就是灯光昏暗,会让人近视。
如果亮 ...

现在新的连续光谱LED已经可以做到这样了,只要在扩散罩上再做一下滤蓝光,就可以很接近自然光了。

网友:
虽然看起来和电饭煲发热底盘类似,都是电能转换成热能,但电饭煲底盘的工作温度并不高,就100度,往外辐射的能量有限,所以大部分能量是保存在底盘上的,拔电后底盘在很长时间内一直保持很高的温度。但灯丝不一样,点亮时在2000度以上,往外辐射的能量巨大,灯丝上还能残留多少热量来维持其温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的连续光谱LED已经可以做到这样了,只要在扩散罩上再做一下滤蓝光,就可以很接近自然光了。

...

这是这个光谱图是仪器按采样点的顶点和低点自动生成的曲线,并不能说明所有光谱的颜色是全的只是采样点的光谱是全的。
仪器只是采样特定一些数值点 来出一个曲线图,
大多数led原理上是蓝色光激发荧光粉产生白光,
而缺什么颜色光谱 加入对应的粉掺入荧光粉里产生对应的光谱。
这样生成的光谱理论上是有缺失的,而实际上为了节省成本,估计就更有缺失了。

但是这都是理论,实际上眼睛已经无法分辨了。
就像频闪到一定频率以上人眼就无法分辨频闪了,但是有频闪就是会让眼睛疲劳一样的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这个光谱图是仪器按采样点的顶点和低点自动生成的曲线,并不能说明所有光谱的颜色是全的只是采样点的 ...

这是仪器采集的380-800nm内每nm光辐射功率画出来的图啊,这又不是激光,存在极窄的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仪器采集的380-800nm内每nm光辐射功率画出来的图啊,这又不是激光,存在极窄的峰 ...

全光谱不是智商税。全光谱是这两年兴起的概念,来源于大家对「护眼」的需求成倍数上升,今年双十一「护眼灯」的成交额比去年上涨了102%。全光谱是指光谱中包含紫外线、可见光、红外光的光谱曲线,并且在可见光部分中红绿蓝比例近似太阳光,显色指数接近100的光谱。

南方正午日光光谱如下:

2. 卤素灯\卤钨灯(光效12~24lm/W)

3. 荧光灯\日光灯\荧光汞蒸气灯(光效50~90lm/W)

6. 氙灯(光效24~60lm/W)

7. LED灯(光效80~120lm/W)

以上都是知乎搜到的,我外行 。
但是感觉就是全光谱led是人为筛选改变过的光源,
绝对不是照搬太阳光的光谱,
去除了或者减弱了比较耗电的紫外光和红外光,
要真是led做出太阳光的光谱 那真是可见光的效率感人,只能作为植物生长用,
而作为照明用 紫外和红外光就过多 ,长期使用对眼睛有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