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bga168转接bga152

楼主(2023-02-18):
心血来潮,在群看到有三星bga168的定义
就花了一点时间画了一个转接板
定义应该是和这个一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1307&fromuid=3178388
可以说是验证了一下
刚开始不识别,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图上的定义re差分信号应该是反的,
我飞线后才正常识别
双贴了K9PHGY8S7E

是三星ss14mlc,这颗粒很快两颗一共16ce,以前是测试过可以跑满2246en的

最后,就是这这种颗粒真的少见,我是找朋友才搞了几颗

网友A:
所以他正确的定义图,麻烦改一个发出来呗,让大伙儿都学习下

网友:
正确的定义图让大伙儿都学习下

网友:
这个真心厉害,赞

网友B:
这个颗粒我这倒是有一大堆。

网友C:
有鑫智造的,都是实地学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他正确的定义图,麻烦改一个发出来呗,让大伙儿都学习下

把re倒一下就行了

楼主:
把re对调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鑫智造的,都是实地学员吧!

我没有这个软件,这是论坛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颗粒我这倒是有一大堆。

我刚开始画好都不知道在哪里搞颗粒

网友(2024-04-03):
你好,还有这个转接板吗?手上有几个这种颗粒想开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