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烧烤炉哪种发热管更耐用

楼主(2023-02-18):
  3年前买了个电烧烤炉,是处露发热管的那管(见下图),功率是1350W, 通电后发热管通红的,烤串很好用。可惜只用了一次,前几天拿出来再用时,通电后发热管也不通红了,跟没通电时一样是银黑色的,感觉发热效率明显降低了……
    请问这是发热管氧化老化的原因吗?有何办法恢复先前高热状态?或者再买时选择何种材质才能确保耐用性?

网友:
你还是用功率计测一下,
通电后发热管不红时,
到底真正耗电是几瓦,
才好判断问题所在。

网友:
先排除导线、开关、插头插座等接触不良问题再研究发热管吧。

网友A:
石英管寿命不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石英管寿命不短。

不像是石英管,外面是金属管

楼主:
现在就这样了,乌黑不通红了

网友:
这种不锈钢发热管寿命其实还行,关键是质量……质量和材质并不一定是正比的

网友:
感觉没通电一样,检查下线路吧

网友(2023-04-02):
发黑了是高温氧化的应该不影响使用!感觉是现在你的加热管根本就没热!拆开万用表量下加热管坏了没,这东西也没几个原件坏了很好修

网友:
管子寿命不短的吧

网友:
万用表测一下,发热管是否电阻无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