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笔记本电池怎么激活

楼主(2023-02-18):
如题,淘了一个笔记本,九成新的,就是电池饿死了,开机检测不到电池

听说这种饿死的电池能激活接着用?还是说必须换了

激活电池咋激活啊,正负极加点电压直接充吗?
黑色负极红色正极弄个5V的慢慢冲一会?
主要是之前也没玩过,我怕炸

各位大佬指教一下

还是说电池没电就锁死了没法激活

网友A:
拆了做应急电源算了!

网友B:
激活了也容易鼓包,还是换个电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做应急电源算了!

应急电源不是有充电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活了也容易鼓包,还是换个电池吧

这样说也只能换一个了

网友:
也有一个笔记本电池饿死了,拆电池了。

网友:
拆了单节激活,但好象还不能和保护板断开

网友:
拆电池拆电池

网友:
电池盒上有记忆电路,除非你破解了,否则你换上新电池也没用!

网友C:
带着变压器用吧,自己的一个老戴尔,电池第二年就嘎了,然后拆开发现四节有两节漏液把钢壳都腐蚀了,干脆去掉电池变压器不离身用(以至于后来甚至想过把变压器给改到拆空的电池盒里去),后来别人给了一台,电池属于充电2小时,待机15分钟的那种,没办法只能还是变压器不离身,原厂电池只当个UPS来防止突然停电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着变压器用吧,自己的一个老戴尔,电池第二年就嘎了,然后拆开发现四节有两节漏液把钢壳都腐蚀了,干脆去 ...

带变压器用没什么问题,就是难搞

网友:
或许就为电池出手。

网友D:
有些可以激活,有些要写码解锁,有些不能解锁……
建议放出机型,说不定有大神碰到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可以激活,有些要写码解锁,有些不能解锁……
建议放出机型,说不定有大神碰到过呢……
...

太难了,不行我就换一个电池算了

网友:
没用了,我都是电池拆出来单个激活做了玩具,空壳子在上面装着看起来完全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