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Horvex3硒光测光表拆解维修

楼主(2023-02-18):
为了研究一下非晶硅太阳能电池是否可以替代硒光电池,去闲鱼搞了一个德国测光表。

这是洗白白的样子,背面的两个孔是为了插入更大的硒光电池来进行暗光测光,
对应正面就是红色大圆盘下方两个小箭头左侧那个像个插销的东西。
从两者间距可以看出大约会比只使用机内的硒光电池多测2.5档左右。
两个孔中间是指针表的机械调零旋钮对应正面“0”刻度。
背面展示的是简略说明,先设定感光度然后利用箭头与指针对应就可以读出曝光参数。
前面有个槽是可以放半透片的用来测入射光。

拆开后盖两个螺丝,可以注意到内部还有个螺丝用黄色的漆印封住。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年份,后来发现表面是有印字(紫色的)的隐约可以看到是1957年。

拆开后,注意看,硒光电池背部是一块金属,这里直接用一个弹片充当触点和并起到固定作用。

洗白白之后分解开。

印字很清晰。

聚光亚克力片,硒光电池,以及蜂窝格栅。
格栅上面是镀银触片用来与硒光电池那两个“银条”接触。

壳子是电玉之类的塑料很沉,指针透光位置,我一开始以为是玻璃,其实是有机玻璃。
是一种很耐磨的品种。

拆下来的刻度盘,上面的漆似乎很耐磨不知道用的啥工艺。

表头部分。 可以注意到用的是三角平衡调节,线圈与指针并不像一般的表头是垂直的。
游丝很细只有两圈。然后表头偏转大概只有30度左右,表头内阻1.38kΩ,满偏电流大约200μA。
最小最大两个挡头是纸做的
那个两个银色铁皮不知道是用来干啥的,我把它掰直试了,并不会影响表头灵敏度。

俯视图

此外这个表头最大特点就是非线性的,类似于对数。
指针位于中间大概是27 28μA左右。

指针满偏在200μA左右。也就是说一开始偏转会容易
后来会越来越困难。符合对数。

非晶硅电池板我只有13mm宽度的。而原装的则是14mm宽度。
由于我这个过长所以裁掉了一部分。非晶硅电池板背部刮去图层是负极,
图层与边缘之间是正极。这里我利用之前提到的弹片直接将漆刮掉了。
并保留了正极。在切割玻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玻璃厚度为1mm,
要用金刚石玻璃刀,那种滚轮的好像只能切割3mm以上的。而我手头
并没有玻璃刀,我利用美工刀(我这把太钝了),外加图上的数控刀。
用力划了几下,然后用牙签垫在下面纸巾包好,轻轻一按就变成两半了。。

把腐蚀的线改成了特氟龙线。

对比了一下精确度,大概要差1.5档左右,与太阳能板面积小了一部分有关系。
此外这个表由于没有并联任何电阻之类的东西只能靠电池板与表头配合,我不太相信,可能是表头有什么机关吧,但是我没有找到。

最后上一张非晶硅的波长与量子效率图。
人眼大约可以看到400-700nm。
硒光电池的光谱范围从400-650nm左右相比图中非晶硅电池板更窄,更适合用来测光。

不过毒性挺大的,再加上停产很久。非晶硅会带上一小段紫外和红外,不过相比多晶硅和单晶硅电池板大面积的红外和紫外部分以及表头刻度盘测量角度等误差是可以忽略的。

其实是有视频的
www.bilibili.com/video/BV1t54y1w759

网友:
这东西不常见,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厉害  这个都可以测  佩服

网友A:
硒是啥,有辐射吗?

网友:
硒光板不好找,不然很多老测光表和相机都能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硒是啥,有辐射吗?

打印机中有硒鼓。 有毒。化合物和单质都有毒。

网友:
这都能买到,这么久

网友:
电线真多啊

网友:
用料真扎实

网友:
不知道什么东西

网友B:
感觉好精密的仪器!

网友:
开眼了,第一次见,谢谢分享

网友C:
看漆封,这表应该是第一次拆解,表头的那两个银色金属片应该是保护表头或者磁场阻尼之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印机中有硒鼓。 有毒。化合物和单质都有毒。

现在不是流行富硒水果跟大米吗?或者是抛开剂量看毒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不是流行富硒水果跟大米吗?或者是抛开剂量看毒性!

补充硒元素通常用的亚硒酸钠。但是补充的时候是以μg来计的。饲料中的那种也是“稀释”过售卖的。这种东西确实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漆封,这表应该是第一次拆解,表头的那两个银色金属片应该是保护表头或者磁场阻尼之类的。 ...

是的那个漆封是完好的,被我捅破了。
那两个银色金属片我感觉只能解释为保护作用。 感觉对于磁场变化很小,或者说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好精密的仪器!

其实没啥高科技 只是太阳能板+指针表头。 还有一种追针的测光表那种是有曲线的机械结构的。这个只能靠眼睛来看。

网友:
新奇东西,第一次见,挺精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