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家中可升降的晾衣杆钢丝绳断了,如何修?

楼主(2023-02-18):
如题:家中可升降的晾衣杆钢丝绳断了,如何修?请问各位老师!

我没修过这个,请问各位老师,在网上搜什么关键字,可看到修这个的视频?   论坛有无修这个的精华帖?  修这个,有什么注意事项?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某宝上有卖这种钢丝绳的,买两根换上就行,操作不麻烦。

网友:
买钢丝换啊,还想什么

网友:
去今日头条搜维修视频,很多的。
https://www.toutiao.com/video/70 ... p;source=search_tab

网友:
淘宝搜晾衣架钢丝

网友:
我们这里五金店里有钢丝绳卖

网友:
钢丝绳容易买,淘宝到处都是便宜的,主要是要会装上。

网友:
钢丝绳断股时没发现?

网友:
这是硬件,买同样的钢丝绳换上即可,没有技术可言。

网友:
用了多久了?要是断了我也不太懂怎么换,555。

网友:
找个维修视频看看,某宝上买一根换上就行还能咋弄,自己鼓捣着玩呗

网友:
换钢丝;可能导向轮装错了

网友:
这种耐用品,最好还是找个正规厂商,能用到卖房。小厂的看着便宜,实际使用又不顺滑,还容易坏,反倒体验差还总体成本高。

网友A:
钢丝绳断了只能整根换新的,注意量好长度

网友:
这玩意除了换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没有修复的价值了,买新的换上吧,很简单的。

网友:
修啥?换钢丝吧!

网友:
我劝你还是直接安装一根不锈钢管子,以后哪有那么多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丝绳断了只能整根换新的,注意量好长度

能加长吗?我房子高3.5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