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玩一玩SM3281N写保护主控板

楼主(2023-02-18):
话说IS903停产了,现在网上卖的903写保护主控板价格简直起飞。目前剩下的写保护优盘还有3267AE、2246XT以及这次玩的3281N。

3267AE支持比较广泛,不过主要是支持一些老颗粒,现在的各种TLC甚至QLC支持性不是很好。但是好在兼容性好,价格便宜。当然最大的问题是写入速度真的慢。而2246XT经过我试用,发现除了做PE兼容性略差,别的啥都挺好,当然嘛,价格也很给力。之前就看到海鲜市场有人卖3281N的板子了,恰巧手上有几颗适合上328X的颗粒,于是下单,等待两天,到货。

先看一下空板子的样子吧
主控面

反面

黑色板子,看样子挺高级,卖家也是说自己用料好,咱也不太懂,不做评价。

板子默认跳线是贴4CE的,我手里准备的都是2CE的颗粒,2颗NW819(ID:2C A4 64 32 AA 04)L06B制程,2颗29F01T2AMCTH1(ID:89 C4 08 32 A6 00)B17A制程。

先改下跳线,然后直接干上去。

焊接完美,上机CE识别正常,OK,稍微修改一下以前的配置开卡。

3281N+NW819开卡成功

3281N+29F01T2AMCTH1开卡成功

然后就是国际惯例,跑分跑圈。

NW819的跑分跑圈速度

速度中规中矩,好在是3D MLC,写入速度波动不大,读取一如既往的优秀。

29F01T2AMCTH1的跑分跑圈

写入有一小小段HappyTime,然后是大波浪,不过好在平均下来速度能有75+?!(跑圈第一次忘记截图了,印象中平均写入速度上77m/s了)读取基本和NW819一样,但是4K还要好一些。

总结:
这款3281N板子做工看着确实高级,用料豪华,但是原件太小(0201),改跳线略微考验手工(手一抖,件没了)。支持最大双贴4CE或者单帖8CE,能很好的上新制程和大容量颗粒,当然,稍微老一点的制程也能上,对TSB的2D MLC支持好(暂时没有颗粒,没测试具体性能)。价格和以前903写保护板子差不多(22一块),最让我意外的是手上的两颗B17A颗粒速度竟然还不差,比3267AE上MLC还要快不少

对了,卖家贼懒,自己简单做了个跳线图,给大家更好的参考。

网友A:
这东西性价比我觉得不高,低格开8ce那是慢性自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性价比我觉得不高,低格开8ce那是慢性自杀

是啊,我也觉得4CE就行了,8CE就是聊胜于无。主要是现在没有更优解

网友:
做的很精致啊      手艺真好

网友B:
用0201的封装确实不是太友好,怎么说0402都好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性价比我觉得不高,低格开8ce那是慢性自杀

是呀,3280或者3282更好用,而且支持高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0201的封装确实不是太友好,怎么说0402都好些

同意,看板子空间用0402应该是够,但是不知道布线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呀,3280或者3282更好用,而且支持高格

主要是贵,一块3280购买三四块3281了。再就是3280跳线多,比3281难搞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贵,一块3280购买三四块3281了。再就是3280跳线多,比3281难搞一些

3280怎么比3281贵那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贵,一块3280购买三四块3281了。再就是3280跳线多,比3281难搞一些

这个板子优势就是写保护,真要8CE还不如直接上3280,¥22->¥28

网友F:
这款的3281的8CE是用黑片工具还是正片工具啊
之前上8CE 直接识别12ce 一脸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80怎么比3281贵那么多

支持8CE呗,性能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优势就是写保护,真要8CE还不如直接上3280,¥22->¥28

是的,重点就是写保护,可以说是现在最新的写保护方案,可惜做的好像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款的3281的8CE是用黑片工具还是正片工具啊
之前上8CE 直接识别12ce 一脸懵逼 ...

3281N就是这样,普通正片工具是识别不正常,只能用黑片工具开。据说有单独的正片开卡软件

网友G:
一来就看到鲁迅开车

网友:
支持8CE呗,性能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来就看到鲁迅开车

开车才能拯救中国人

网友:
3281贴MLC用起来很不错,手上有一个256一个128都是美光的颗粒,配L06B蛮不错的

网友:
写保护的选择空间不大,就看是否需要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