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個平安直通車險的行車記錄一台同時更換鼓包電池為手機電池

楼主(2023-02-18):
拆一個平安直通車險的行車記錄一台同時更換鼓包電池為手機電池

主板型號看是HD118L 2014年的東西,功能非常簡單,也沒有倒車攝像頭接口,最高1080p,芯片24c mphjr4.1 1440,還帶一個sos按鍵,不知道有何用

网友A:
诺基亚手机电池,现在还能用吗?

网友B:
摄像头用的是小容量高温电板,换诺基亚手机电池容易鼓。

网友:
這種行車記錄儀像素都不高,沒有利用價值

网友:
你换这电池,怕是会炸了。

网友:
换上去的电池估计也不一定好用

网友:
车内高温,容易怀上

网友C:
夏天车里高温那个热熔胶不会化?

网友:
现在还能用吗?

网友D:
2个法拉电容,空间够的情况下尽量选大容量,每个先并联2.5v稳压管,或者白光LED指示灯旁路泄压,防止过充,再串联法拉电容,然后装到记录仪,比锂电池耐用。或者三串镍氢电芯,替代容易鼓包锂电芯。

网友:
可以换一个大容量的法拉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用的是小容量高温电板,换诺基亚手机电池容易鼓。

這樣的啊,看來還是換電容最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夏天车里高温那个热熔胶不会化?

不知道,這個是撿回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法拉电容,空间够的情况下尽量选大容量,每个先并联2.5v稳压管,或者白光LED指示灯旁路泄压,防止过充, ...

以後用到了再搞吧,這個主要是拆來看看,記錄儀完全找不到任何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诺基亚手机电池,现在还能用吗?

測試過,還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用的是小容量高温电板,换诺基亚手机电池容易鼓。

三年前搞的這個
淩度HS900C拆換ZRHD 523450 HT 3.7V 1000mAh 16L28電池 電子狗SXP-2_V1C DC SY5_12屏幕Y86137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26058-1-1.html

現在還能用得好好的

网友E:
SoS是遇险呼叫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SoS是遇险呼叫键吧。

但沒有sim卡,沒有網絡,只是喇叭呼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