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发我改的所有的迷你气泵,木工用便携空压机。

楼主(2023-02-18):
       第一台,用的托马斯的气泵改的,被朋友看中买走了,现在托马斯气泵价格有点高,没办法,又淘了一个气泵,卡伟德的车用辅助泵,质量不错,就是有点重,改好接近4.5公斤。
      然后大家看我的视频,都觉得好,然后山东的朋友发了两台米沃奇2848的气泵让我帮你改。给大家上个图。

网友:
个头够小的

网友:
虽然不赞成这样折腾,但手工确实不错,做得挺好。

网友A:
近期我也要改装好几个小气泵,参考一下
请问一下,你的亚德客的气压表怎么设置启停

网友(2023-05-23):
很是小巧,适合家用DIY,能带得起钉枪么?

网友:
直接买个泵不好吗,卡伟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近期我也要改装好几个小气泵,参考一下
请问一下,你的亚德客的气压表怎么设置启停 ...

找到这个表的说明书,我的ise40表是初始设置控制通道为常闭,n1设个高气压,n2设个低气压

网友(2023-07-28):
这电机是车用12v的吗? 那电池是21V的吧

网友(2023-09-11):
12V的泵直接用21v的电池吗?

网友:
手艺真好  好羡慕啊

网友:
这也太小了。

网友:
应该挺不错的,毕竟锂电钉枪太贵了,还不能换钉,这样可以带几把钉枪用

网友:
这种小气泵散热是个大问题,能较长时间工作不发烫才是合格的,至于噪音还在其次

网友:
改的不错,这个小气泵我也有。

网友:
这个需要改哪里?

网友:
确实不错,家用喷漆,打气什么的足够用了。

网友:
再加一个小型不锈钢存气罐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