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Dell20寸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23-02-18):
       这个显示器是月初维修的,原本想当时发上来,怎奈当时诸事繁多,所以就把这事给忘记了,最近难得有空,白天无所事事,整天逛庙会。晚上无意之中在电脑之中找到了这个机子的维修照片,就赶紧发上来。

        这台Dell显示器是合作同行拿来的,描述不通电。试机,果然如此,连指示灯都不亮。原本以为,估计又是电容鼓包。于是打开机子,发现竟然没有一个电容鼓包,由此可见,人家的Dell显示器质量确实不错。那就先检查初级高压部分吧,经过仔细检查发现高压部分没有问题,根据老夫行走江湖二十年的经验得知,应该是次级故障。于是先检查大功率二极管,一查,果然是他坏了,于是更换了一个,在维修中发现,原机的线路板上有两个二极管位置,由此说明这个位置的二极管功耗比较大,于是果断装上两颗二极管。另一路电源部分也同样安装上两个二极管,完后通电试机,一切正常。

这是背面的型号介绍,搞不明白咋这么多标识

这款显示器使用LED背光为显示屏提供背光

拔掉背光组件排线和按键板排线,准备开拆

这个黑色胶布可真不好拆

终于拆开了

该机使用驰美的液晶屏组件

这是我维修后的样子

电源高压板背面

驱动板全貌

驱动板背面

修好后的样子,该机的色彩确实不错。

网友:
根据老夫二十年的经验,换二极管

网友:
又省了300-500元钱。

网友:
戴尔显示器最垃圾,2018年23寸的,有45度斜纹,还有的就是不清晰了

网友:
这是高手啊

网友:
这种故障靠经验维修起来快多了。

网友:
坏的是sr5200?

网友:
靠经验维修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但美中不足的是后换的二极管明显能看出来是后来换上的,弯头没有做到象原装那样横平竖直,扣一分,99。

网友:
幸运啊,这么快就定位到了问题

网友:
以楼主20年行走江湖的杀伐,秒定!

网友:
这个好厉害呀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一个AOC的液晶显示器,有时候开机正常,有时候会白屏,就整个屏幕亮着的白屏。拆开清理过驱动板到屏的屏线接口,没有什么效果。请问维修的思路应该是什么样?从哪里下手?

网友:
现在显示器都很便宜了,但是DELL的显示器还是很贵。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清晰,出手果断,结果完美……

网友:
积累的是经验,修好后获得得是享受!谢谢分享思路!

网友:
收藏了,以后修显示器用到了

网友:
一般就是保险丝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