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吸尘器电池,并问一个拆解问题

楼主(2023-02-18):
一个一个莱克吸尘器电池,标称20v2000毫安,拿到的时候不能用,一看是t10h的螺丝,所以轻松无损拆开了。测量5个电池都在0.5伏左右,直接20伏0.5安接电池充电,到18伏保持了很久,怕出危险没有继续充。后来在坛友推荐下找到硕罗商城,说了情况,老板推荐用亿纬2500毫安30安带镍片的电池,13.5,。现在有一个问题,旧电池的焊点怎么弄开?是磨穿焊点,还是生拉硬拽,还是焊接电路板旧镍片不要了?

网友A:
多大的吸尘器啊?就凭这点电。

楼主:
由于电池之间有1毫米多间隔,所以还不能组装成品,

网友B:
有的18650商家有点焊的,给你帮你点好,自己用导线连到板子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吸尘器啊?就凭这点电。

就是那种可以手持,也可以安装到支架上假装墩布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18650商家有点焊的,给你帮你点好,自己用导线连到板子上就好了。

这个商家可以焊接,但是电池组是放在架子里的,电池之间有间隔,旧的寄回去一来不收,而来邮费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服了 真的

为啥啥啥啥啥。。。。(12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18650商家有点焊的,给你帮你点好,自己用导线连到板子上就好了。

问了,带支架的不能预先组装,只能提供镍片。预先组装的都是电池贴电池的款式

网友D:
电池看上去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看上去不错

LGDAHD21865动力锂电池标准容量为2000mAh,额定电压为3.6V,充电电压为4.20±0.05V,放电截止电压2.5V,充电电压4.25V,可持续充电电流1C5A,可持续加乘充电电流10A,可持续放电电流30A,持续放电放电电流35A。重量46.1±1.5g,可允许环境温度充电0°℃~+45℃,放电-20~+60°℃,电芯表层温度限制的充电为60℃,放电为80℃,尺寸为18.2mm×65.0mm。适用型号有电动工具、智能扫地机、智能吸尘器等电子数码产品,安全性高,有过充过放保护。

网友E:
我有个手持的,内里只有一186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手持的,内里只有一18650。

那种是玩具吧,没多大吸力,这个可以的,吸力很大

网友F:
这玩意断电保护板会不会锁死

网友:
小心点拽吧

网友:
看来只能慢慢撕掉镍片了,尽量保证完整再点焊。

网友G:
手持吸尘器   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粉色LG还挺养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持吸尘器   电池能用多久

好像是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断电保护板会不会锁死

这个还真没考虑,原来电池电压已经0.5了,如果考虑不断电换电芯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