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内阻检测装置

楼主(2023-02-18):
之前弄过直流内阻检测装置,也在这个版。
这次凑齐了东西拼了套交流内阻检测装置,测得实际数值比直流内阻低很多,大概是直流内阻的一半吧,这个没有太大的偶然误差,不像直流内阻估时间随心情。
信号发生器的正弦波不是很周正,不如卖家的好看。频率调节很难正好1khz,大概±50hz吧,问题不大。
蓝色散热器的小板是数字功放,32w双路,12v供电,和信号发生器共用电源。
调整信号发生器,使功放输出5v正弦波(均方根,以下同)。
隔直电容是3.3uf,分压电阻是0.6欧。用的示波器测量分压电压80mv,电流也就是133ma,由此计算电池内阻。电压÷电流呗,直接接触的电池正负极,开尔文四线电路。
版块里面那个555电路我认为有问题,方波不能等同于正弦波,既然标准上说的是1khz正弦波,那么1k方波的那些谐波就可能会干扰测量。另外,要想正确测量1k方波,怎么也要10k频率响应的万用表吧,好像优利德61e是1k的,其他低端表都是100hz200hz这样的(包括福禄克那几个低端表),好像台式才能上到10k,还有那些上千块钱的高端表。

电容选太小了,检流电阻太大,电池上分压太小,误差肯定大,找手头货并联吧

之前有人说检测电流应该达到1a,我认为达到500ma就差不多,关键是检流电阻功率,图中那个电阻在700ma时就热乎了。如果找到更粗的,1a是个好选择,估计普通万用表也能凑合用了,即使频率响应不够。在700ma时,我的那个频率响应200hz的胜利81d,测得某电池内阻是33mΩ,示波器测量数值是43mΩ,估计到1a时就能很接近了。在80ma的电流条件下,这个电池示波器数值是50mΩ,万用表是12mΩ。
电流的限制主要依靠电容,电容22uf时电流大概700ma。输入都是5v均方根电压。

我估计,如果用4位半的万用表,10khz频率响应,那个555方案是很可靠的,即便是方波。

示波器本身就不是测量电压用的,所谓精度不是相对万用表来说的(万用表精度至少比示波器高1个到几个数量级),你看那示波器表笔,10倍衰减,然后再机器内部再10倍放大,就可以想象电压精度如何了。2万元示波器的电压精度估计和200元万用表差不多。

网友:
还没写完

网友:
高手!大家都等待楼主调试成功!

网友:
大家都等待楼主调试成功!

网友A:
上电路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图看看

没啥电路图,就是大功率(32w)的功放输出5v的1khz正弦波,经20~30uf电容隔直降压,经0.6欧姆的检流电阻直连电池。
测得检流电阻上的正弦波交流电压,就能计算出电流,然后再测电池两端的电压,u/a就是内阻了。
两处电压要分别测量,这就是开尔文四线原理,能排除接触电阻的干扰。

影响精度的主要是电压测量,1khz正弦波电压,至少电压表标称频率响应要达到1khz。如果用1khz方波,万用表至少要达到5khz。至于最低检测值,只要电流够大,问题不大。如果电流小到几十ma,至少要5位表才行。6位表估计几ma的检测电流就够用。

网友:
我用的是555 电路检测内阻
感觉还好吧

您这个看电路板 就好复杂  哈哈哈

网友B:
楼主,哔站上有个做的超高精度,体积小,精度搞,你也可以浏览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启发,另外也希望做好后,能够开源下(哔站那个超高精度的没开源。)

网友C:
工作量比较大,用个555大家都能玩得过来

网友:
我仿制的555还没完成,你这个感觉也不错

网友:
创意不错,关键是要看精度。

网友:
等大佬来个简单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哔站上有个做的超高精度,体积小,精度搞,你也可以浏览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启发,另外也希望做好后 ...

我看到那个了。按我目前经验估计,走的是6位电压表路子,那么小,只能小电流,工作电流不会超过10ma,剩下的就是单片机、显示驱动,软件温度补偿什么的,软件显示嘛,可以想想照相机的软分辨率。检测仪器实用化之前要经过很多次迭代,即便众仪这种专业厂家采用标准方案套餐,其实用性也不如优利德,更不如福禄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量比较大,用个555大家都能玩得过来

用555,你得有个好表,61e只能算凑合。
刚看了下61系列说明书,61e频率响应能到10khz,61d能到5khz,都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那个了。按我目前经验估计,走的是6位电压表路子,那么小,只能小电流,工作电流不会超过10ma,剩 ...

个人爱好者用不了多少次,那种200多的价格太浪费了,如果有价格优惠,精度还可以的,最好了。分辨率,显示效果什么的并不是很重要,他那个屏幕已经可以了,就是他就近没卖了,要不然想入手一个。

网友:
按照图纸,焊好后测试误差太大,测0.05r的电阻,显示8.1左右,经过其他电阻对比,发现,结果还要减去31mr才会比较符合实际结果,唉,不知道是自己线问题还是什么问题,用万用表频率档测了下,有0.99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