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不懂就问:我的电脑不能显示天猫详情页,如何解决?

楼主(2023-02-18):
笔记本是联想E480,配置请见图1。浏览器使用的是系统自带的,购买回来就是这个浏览器从没换过,版本号请见图2。

情况是这样的:大约半年前,浏览器不能打开天猫网页,显示一片空白(请见图4),我一般都是从淘宝网点击商品链接,跳转到天猫商店的页面,只要是天猫的商品详情网页,就会显示一片空白,但是天猫首页和淘宝店铺(非天猫店铺)打开就正常(请见图3),只要一进入天猫的店家网页,就是一片空白,怎么刷新都没用,怎么关闭浏览器重新打开也没用。

请问一下大家,这个情况怎么解决?请不要让我重新安装浏览器,我的浏览器很正常,打开任何网页很正常,就是天猫的网页不正常,是我的浏览器问题?还是天猫网址的问题?

图1:电脑配置

图2:浏览器版本号

图3:打开淘宝网一切正常

图4:打开天猫网店有问题,显示一片空白

请电脑高手和相同经历的朋友们支个招,谢谢!

网友:
先把浏览器的所有扩展都关掉看看

网友A:
换个浏览器试试,chrome或者360

网友:
换浏览器也不行吗

网友B:
有时是网站的问题,过一会再试,刷新,重启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浏览器试试,chrome或者360

不换浏览器了,微软自家的Edge已经很优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时是网站的问题,过一会再试,刷新,重启浏览器。

不是一时的故障,是半年时间都是这样子的

楼主:
手机淘宝可以正常打开天猫的链接,就是电脑的浏览器打不开天猫,但是能打开天猫的首页和天猫超市。

如下图所示,可以打开天猫首页和天猫超市,但是点进去个体店家的商品详情页面就会空白一片:

个体店家的商品详情页面:

网友:
有时是网站的问题,过一会再试,刷新,重启浏览器

网友C:
用火狐试试,如果火狐可以访问的话那就是根证书被掀翻了

网友D:
不排除是DNS的锅,换阿里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一时的故障,是半年时间都是这样子的

用360修复一下

网友E:
清除浏览器缓存,重新安装最新版试一下,不行就换个别的浏览器吧

网友:
硬件没问题,换个第三方浏览器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京东详情页打不开的情况,后来换了DNS就好了。
114.114.114.114或者8.8.8.8

网友:
电脑上没几个浏览器怎么好意思上网。果断换个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火狐试试,如果火狐可以访问的话那就是根证书被掀翻了

根证书怎么搞?小白愿闻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排除是DNS的锅,换阿里的试试?

DNS怎么设置?能简单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清除浏览器缓存,重新安装最新版试一下,不行就换个别的浏览器吧

Microsoft Edge浏览器的缓存在哪里清除,麻烦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