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群联自封TAABG5OAUI 提示坏块过多 求可用参数

楼主(2023-02-18):
群联自封东芝15nm MLC,DFL晶圆,4die,无狗,ID 98,3E,A6,93,7E,51;单贴大树家的2246XT G2板

这个颗粒和闪迪15177-256G相比只有第一位不一样,别的都相同,套用15177-256G的参数:
A121=Toshiba,2TGbit,TAABG5OAUI
Toshiba,2TGbit,TAABG5OAUI=98,3E,A6,93,7E,51,1,16,1280,04096,0256,04212,04036,02000,04,04,04,2,42,15,0,05,FF,11,0000,A2,00,20,20,20,25,10,00,36,00,00,00,10,1C,40,2,0,02,04,06,FF,03,00,3,05,01,02,FF,11,01,00,00,00,00,77,77,66,66,0000,

开卡报C_Pret_TooMuchBad Fail(3D2),但实际上只显示188个坏块,对于东芝晶圆来说并不算多

这个颗粒在PS3111上能开过,显示480个坏块,无新增坏块,跑圈能过,但是因为没狗写入速度很慢,但是闪迪马甲15177上2246系列就很快,同料号的自封片上2246两片也能跑满,不知为什么照搬15177-256G的参数就开不过。
以下附上参数

网友A:
46 XT这个主控太差。纠错能力比ps3111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46 XT这个主控太差。纠错能力比ps3111差十万八千里。

P3111能过,46xt不一定能过。坏块儿过多说明这个二手颗粒擦写次数过多,寿命不容乐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111能过,46xt不一定能过。坏块儿过多说明这个二手颗粒擦写次数过多,寿命不容乐观。 ...

自己以前买的近乎全新的盘拆下来的

网友:
这个15纳米mlc还是上58xt最好,还能开成s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以前买的近乎全新的盘拆下来的

全新的盘?全新的盘用拆机颗粒的还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新的盘?全新的盘用拆机颗粒的还少?。

你说的都对,但是主控和颗粒的生产日期是能对的上的,也能和我购买时间对的上,群联贴牌的盘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都对,但是主控和颗粒的生产日期是能对的上的,也能和我购买时间对的上,群联贴牌的盘罢了 ...

看寿命唯一的办法就是跑rdt,,上58 XT测试架,,这个颗粒全新寿命slc模式ecc可以过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寿命唯一的办法就是跑rdt,,上58 XT测试架,,这个颗粒全新寿命slc模式ecc可以过2。 ...

以前收了一堆闪迪15纳米mlc的58xt盘,,无标拆机黑片,,就这开成slc模式ecc都能过3

网友B:
15177-256,是单颗16DIE哦

网友C:
拆下来903或者安国擦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177-256,是单颗16DIE哦

是的,本来想打1ce4di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903或者安国擦除一下

明天试试,不过感觉不像是有没有擦除的问题,应该是触发了坏块数量的阈值,东芝晶圆本来坏块就多,这还是每个ce4个die

网友:
确实听说过P3111的容错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