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网件r6300v2的cpu

楼主(2023-02-18):
20一个咸鱼了网件r6300v2,拿到手上电logo灯亮,usb灯亮,开关多次,wan口灯和电源灯有时会亮,好像是CPU虚焊。没办法了。上ttl也不跑码。没办法了。

上我的专用风枪。

成功吹下cpu

下单值锡网,等到了再焊上试试。

网友:
我的V2倒用了几年,还算正常

网友A:
现在还有没有路由拆解评测的网站

网友:
网件的网络产品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过热导致的吗

网友:
这种风枪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质量可以的

网友:
最好弄好了

网友:
这风枪竟然有200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没有路由拆解评测的网站

路由拆解测试acwifi有

网友:
家里两个网件6300V2,第一个七八年了,不停电都没关机过

网友:
这种风机能吹高温锡?看焊盘还挺完整,不可思议楼主威武

网友:
这小风枪还能干这活?我以为玩具级

网友:
这风枪能用吗?

网友:
热风枪不错,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4708和47189到底哪个强一些

网友:
这个热风枪能吹锡不错,我的6300V2 用了5、6年5G频段不稳定频繁掉线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