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蹭热度 请问燃气管选择那个品牌好谢谢

楼主(2023-02-19):
前两个是比较贵的 不过应该也是贴牌   现在懵逼不知道怎么选择 还有阀门是选择越重越好 还是越贵越好呢

这个是便宜的  这几个都是京东自营 也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求大佬指点

网友:
为了把燃气热水器装在4楼顶与太阳能串并联,买几十米最厚的波纹管,自己做接头,用了4-5年

网友:
我用的起点如日,感觉质量还不错

网友:
咱买的普通管,取代胶管。

网友:
波纹管取代胶管

网友A:
买胶皮里面有钢丝网的,还有一层线。应该是叫高压防爆管

网友B:
推荐有这个是正规的

网友:
我家用的5米1250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有这个是正规的

请问这是啥懵逼了

网友C:
就是检测环节严格点,包了个皮。。。
只要买写燃气两个字的就行了。。。

普通的波纹管也不是不能用。。。

自己装好了接口包个塑料袋,通气四小时一天,自己闻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检测环节严格点,包了个皮。。。
只要买写燃气两个字的就行了。。。

自带人工检漏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啥懵逼了

你懂的自国愿是怎么回事呢?你懂城的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但是你市懂的自愿是怎么回事呢,下面就一起了解吧。

你懂的自愿,其实就燃是质量认证,大家可能会很惊讶气你懂的怎么会自愿呢?但事实就是这样,也感到非常惊讶。

这就是关于你懂的自协愿的事情了,大家有什么想法呢,欢迎会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哦!

网友:
企业通过ISO900认证的,或通过国家质检的GB标准的,都可以放心使用.

网友:
还是买正规的把

网友:
有安全认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胶皮里面有钢丝网的,还有一层线。应该是叫高压防爆管

你说的那种适合明管,下墙里的要用楼主发的那种波纹管,明管也有用波纹管的,但是太硬了,这种管是不是有无缝的和有接缝的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检测环节严格点,包了个皮。。。
只要买写燃气两个字的就行了。。。

关键是胶垫

网友:
我让本地燃气公司换的80一米

网友:
这东西还要 自己买吗,都是燃气公司给换

网友:
买质量好一点的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