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哪个是B860AV1.1的IPTV自检认证终端软件包?

楼主(2023-02-19):
请问各位老师,哪个是B860AV1.1的IPTV自检认证终端软件包?下面哪些哪些可以用pm block禁止掉?谢谢
127|root@orange:/ # pm list packages -f
package:/system/priv-app/DefaultContainerService.apk=com.android.defcontainer
package:/system/app/ZTEvideoplayer.apk=com.zte.videoplayer
package:/system/app/ZTEBrowser.apk=com.zte.browser
package:/system/app/Aes.apk=com.example.aestest
package:/system/app/NaAgent.apk=com.ztestb.netaccessagent
package:/system/app/dlna.apk=com.ztestb.dlna
package:/system/app/ZeroCfgUI.apk=zte.zerocfgui
package:/system/app/RemoteIME.apk=com.amlogic.inputmethod.remote
package:/system/app/sqmprobe.apk=com.ztestb.sqmprobe
package:/system/app/Android.defaultSigned.apk=android.defaultsigned
package:/system/app/MDummyAPK.apk=com.android.dummyactivity
package:/system/app/nmAssistant.apk=com.ztestb.nmassistant
package:/system/app/Bluetooth.apk=com.android.bluetooth
package:/system/priv-app/CalendarProvider.apk=com.android.providers.calendar
package:/system/app/HomeMedia.apk=com.zte.homemedia
package:/system/app/TVClient.apk=com.itv.android.iptv.tvclient
package:/system/app/OTTBOX_BASE_1.3.0l_signed.apk=com.widgetdo.ottboxforgx
package:/system/app/MTvMisc.apk=com.mstar.miscsetting
package:/system/app/MTvHotkey.apk=com.mstar.tvsetting
package:/system/app/ZTEphotoplayer.apk=zte.player.photoplayer
package:/system/app/ZTEUpgrade.apk=com.ztestb.upgrade
package:/system/app/MMCastDemo.apk=com.android.mcast
package:/system/app/mcspbase.apk=com.ztestb.basecomp
package:/system/app/UserDictionaryProvider.apk=com.android.providers.userdictionary
package:/system/app/SilenceInstaller.apk=com.android.silenceinstaller
package:/system/app/DocumentsUI.apk=com.android.documentsui
package:/system/app/ZTEmusicplayer.apk=com.zte.musicplayer
package:/system/app/Dlnagwapt.apk=com.ztestb.dlnagwapt
package:/system/app/BluetoothMonitor.apk=com.broadcom.bluetoothmonitor
package:/system/priv-app/VpnDialogs.apk=com.android.vpndialogs
package:/system/app/StbConfig.apk=com.ztestb.Stbconfig
package:/system/priv-app/MediaProvider.apk=com.android.providers.media
package:/system/app/CertInstaller.apk=com.android.certinstaller
package:/system/app/FirstSettingUI.apk=com.zte.firstsettingui
package:/system/app/OSDService.apk=STB.OSD
package:/system/app/MTvProvider.apk=com.mstar.android.providers.tv
package:/system/app/ZTEJavaWatch.apk=com.ztestb.javawatch
package:/system/app/AuthConfig.apk=com.ztestb.authconfig
package:/system/framework/framework-res.apk=android
package:/system/app/ZTEStbCfg.apk=com.ztestb.stbcfg
package:/system/app/Settings.apk=com.android.settings
package:/system/priv-app/ContactsProvider.apk=com.android.providers.contacts
package:/system/app/sqm.apk=com.ztestb.sqm
package:/system/app/FactoryTestTool.apk=com.zte.factorytesttool
package:/system/priv-app/ExternalStorageProvider.apk=com.android.externalstorage
package:/system/app/IPTV.apk=com.itv.android.iptv
package:/system/app/ADBSetting.apk=com.zte.adb
package:/system/app/xmpp.apk=com.ztexmpp
package:/system/app/ZTEMonitor.apk=com.zte.Monitor
package:/system/app/SettingsAidlLNDX.apk=com.bytuetech.aidl
package:/system/priv-app/SystemUI.apk=com.android.systemui
package:/system/app/ajvm.apk=com.zte.ajvm
package:/system/app/KeyChain.apk=com.android.keychain
package:/system/app/PackageInstaller.apk=com.android.packageinstaller
package:/system/app/zteplayer.apk=com.zte.zteplayer
package:/system/app/SubtitleService.apk=zteplayer.service
package:/system/app/DLNAComponent.apk=com.android.dlna
package:/system/app/netmanager.apk=com.zte.netmanager
package:/system/app/AppsListApi.apk=com.zte.newlauncher.appslistapi
package:/system/app/ZTEFileBrowser.apk=com.fb.FileBrower
package:/system/app/MainControl.apk=com.stbmc.maincontrol
package:/system/priv-app/SettingsProvider.apk=com.android.providers.settings
package:/system/priv-app/Keyguard.apk=com.android.keyguard
package:/system/priv-app/Shell.apk=com.android.shell
package:/system/app/icntv-lnxinmeiti_20150924.apk=tv.icntv.ott
package:/system/app/BytueSetting1.6.apk=com.weidong.setting
package:/system/priv-app/DownloadProvider.apk=com.android.providers.downloads
package:/system/app/MSCAgent.apk=com.mcsp.MSCAgent
package:/system/app/MTvService.apk=com.mstar.tv.service
package:/system/app/dlnaMg.apk=com.ztestb.dlnamanager

网友A:
看来你救砖救活了,先贺一个,好像看到这是一个零配置的盒子

网友B:
试试这两个,ZeroCfgUI.apk、AuthConfig.apk
很多都可以pm block,我用pm disable,不知对内存的影响谁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救砖救活了,先贺一个,好像看到这是一个零配置的盒子

真正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两个,ZeroCfgUI.apk、AuthConfig.apk
很多都可以pm block,我用pm disable,不知对内存的影响谁更小 ...

PTV自检认证终端软件包,上海地区的是 com.CTC_ChinaNet.android.tm,我这个刷的是江苏地区的,不同包完全不一样,请大神们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救砖救活了,先贺一个,好像看到这是一个零配置的盒子

这是从哪里看出是就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两个,ZeroCfgUI.apk、AuthConfig.apk
很多都可以pm block,我用pm disable,不知对内存的影响谁更小 ...

试过了,开机还是出现未连接网线的弹窗,请问这个自检应该删除哪个?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开机还是出现未连接网线的弹窗,请问这个自检应该删除哪个?谢谢 ...

那就试下FirstSettingUI.apk、OSDService.apk
另外如果不用IPTV功能,还有很多可以block的
TVClient.apk
OTTBOX_BASE_1.3.0l_signed.apk
MTvMisc.apk
MTvHotkey.apk
ZTEUpgrade.apk
MTvProvider.apk
IPTV.apk
icntv-lnxinmeiti_20150924.apk
MTvService.apk
......
尽最大可能精简后,1G运存的盒子体验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试下FirstSettingUI.apk、OSDService.apk
另外如果不用IPTV功能,还有很多可以block的
TVClient.apk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