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IH电饭煲风扇异响处理

楼主(2023-02-19):
型号

型号

底部

底部

电路

电路

风扇

风扇

风扇接口

风扇接口

拆开电饭煲,卸下风扇,揭开风扇标贴,加入润滑脂,测试风扇声音。

网友A:
上次家里的IH电饭煲也是风扇噪音,加了润滑脂,没几天又有了(润滑脂买的比较稀的克虏伯)

网友B:
小米只是买牌子。什么货都上。

网友C:
加油也用不久又有声音了,串两个二极管降压效果比较好。

网友:
要换新的风扇。

网友D:
换好点的风扇。别的都是浪费时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加油也用不久又有声音了,串两个二极管降压效果比较好。

再响就换个双滚珠的

网友F:
这长寿风扇难道不是用的滚珠轴承嘛?

网友G:
换新扇!小米就是省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家里的IH电饭煲也是风扇噪音,加了润滑脂,没几天又有了(润滑脂买的比较稀的克虏伯) ...

我这好像是昆仑3号的,还是去年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油也用不久又有声音了,串两个二极管降压效果比较好。

我一开始也是,试的时候好的。全装好了又响了,使劲拍了几下就好了。

楼主:
已经买过而且到货了,可惜接口找不到一样的,还要再处理,等下次响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好点的风扇。别的都是浪费时间

已经买过而且到货了,可惜接口找不到一样的,还要再处理,等下次响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响就换个双滚珠的

嗯,已经买过备用风扇了,下次试试双滚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长寿风扇难道不是用的滚珠轴承嘛?

好像这种小风扇大部分不是滚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新扇!小米就是省长

还好吧,TB搜的IH电饭煲散热风扇其他大牌子也都和小米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只是买牌子。什么货都上。

搜出来的电饭煲散热风扇,其他牌子也差不多

网友:
总是看到出问题

网友:
感觉小米的东西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