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287无损改装锂电池无线充电

楼主(2023-02-19):
1.我承认稍微有些标题党了

2.平时喜欢背光开着用万用表,287本来耗电就大,我的是287C的新版本电池的,虽然有纹波干扰,但是凑合用吧

3.用升压板升压,然后外插入一个手机无线充电模块,不过充电效率实在是很慢,因为我的电池体积比较大,还是有线充电比较好

4.成本;
1.升压板 5.5元天猫包邮
2.电池去手机城修手机地方收老年机电池,一般5-10元钱,福禄克287的电池仓非常的大,我的这个电池虽然是虚标的15000毫安时,但是怎么的也有1万毫安时了,妥妥的充电宝一个
3.无线充电模块,淘宝10元包邮,这个太容易买到了
最终成本20-25元
最后这一切改装都是无损的,想要恢复直接把缠绕在弹片上的电线拿掉就行,完全看不出是改装过的,无痕无损!~~

最后祝大家玩的开心

网友A:
使用无线充电,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B:
用两块锂电池就没问题了,九伏2S即可

网友:
创意不错,不用频繁再拆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使用无线充电,这个思路不错。

是的,有时间我也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两块锂电池就没问题了,九伏2S即可

其实任何方案都可以,7.4v的电池什么的都可以,难点是合适的电池体积大小,买合适体积的电池是最耗费时间的,其他的都很容易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有时间我也搞一个

重点是找到合适大小体积的电池,这个解决了,其他都好搞,无线充电确实方便,就像开车时候无线充电,习惯了就这么回不去了,太方便了

网友D:
这个想法好,充电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想法好,充电简单了。

重要的是无损改装,想要恢复直接拿掉就行,完全看不出任何痕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无线充电,这个思路不错。

老年机的锂电池也不值几块钱,理论上来讲,15000毫安时的电池+无线充电=无限续航了,287的数据记录报表也不会没电了,而且可以随时移动,简直就是笔记本有线上网和无线上网的区别

网友:
升压板可以白嫖到 电池用废旧手机的锂电池 搞个无线充电模块就行

网友:
大家玩的开心

网友:
这升压板的,好像不是纹波吧,都是锯齿波,风险极大

网友E:
我也想买这个升压模块来着,因为是c口的确实方便
但是一看价格,还是先用我以前那些micro口的凑合吧
这个模块,建议你先测量一下待机电流,因为我怀疑这模块设计者的水平很菜
同款芯片,论坛里几位大佬改进的电路已经可以做到电池不负载不输出
不输出时候待机电流10uA以内,波纹也很小
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稍微改进下就行

网友:
电路图如下

网友:
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
感觉还是两串锂电的靠谱……

网友:
两串靠谱,升压自动稳压失效后万用表就危险了,所以要增加额外的限流限压保护。。。。便宜表无所谓,失效概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买这个升压模块来着,因为是c口的确实方便
但是一看价格,还是先用我以前那些micro口的凑合吧
这个模 ...

菜,这个设计其实挺菜的,而且基本上都是4056炸的多,炸一下不是损坏,而且待机电流特别的大,其实两串比较好,就是找两个一样的电池麻烦一些,下次搞个2串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