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C+铲牛屎+拨盘触片位置高清图

楼主(2023-02-19):
今天闲来无事翻出多年前的胜利vc890+,当年接错15v不开机了,屏幕显示apo auto 。转动拨盘没任何反应也不能关机,如下图

主控芯片采用的是HY12P66,查工作芯片的3.3v供电 复位 和时钟都正常。怀疑芯片坏了。

顺便拆下拨盘给大家拍个拨盘铜片的位置图,万一不小心弄掉很难自己对位。需要的朋友可以保存 。

铲完牛屎的板子,还很干净漂亮,没有掉皮和断线,很完美。。。。

坐等芯片到货后继续更新后续............

网友:
你这是给他换心脏

网友:
换芯片 给重新校准吧

网友:
这种单片机的表换完芯片之后,校准是个问题,他们胜利原厂,也只是用现成的套件的,EEPROM加单片机,全都换掉,之前某鱼上有卖现成的套件

网友:
坐等芯片到货后继续更新后续..

网友:
这是楼主的处女帖,+分鼓励一下

网友A:
发厂家一来一回才20块钱呀!还给校准!自己换有风险呀!

网友:
这表背面有标记弹片位置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厂家一来一回才20块钱呀!还给校准!自己换有风险呀!

你确定楼主这个烧坏芯片的,返厂能够换芯片维修?

网友:
hy12p66,咸鱼15块不包邮,还有配件更换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牛屎铲的很干净

网友:
我觉得这个转盘开关容易接触不好,铜箔容易磨损

楼主:
芯片已到货,后续已更新。
点击查看后续

网友(2023-05-07):
牛屎铲的很干净,是怎样铲的。是否能分享一下吧!

网友(2023-07-13):
引用 网友A:
发厂家一来一回才20块钱呀!还给校准!自己换有风险呀!

是不是哦,我有一台不知道啥情况不开机也没时间搞,照你这样说不是可以复活了,还可以换ic

网友(2023-09-26):
这牛粪铲得确实贼干净!

网友(2024-06-18):
我就想知道牛屎芯片是怎么铲掉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