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给MPV装电动空调,12V的效率不大而且费用高,可以把家用空调移植

楼主(2023-02-19):
可以把家用空调移植到车上吗,毕竟电动汽车的空调也是高压的

网友:
可以用移动空调,12V转220V逆变电源,但效率一般能耗高,电池充电可能跟不上,车要是没电了就惨了,买启动电池备用。

网友:
想法很好,难题不少。

网友A:
现在空调都改用环保冷媒,泄露会可燃 爆炸 好危险

网友B:
原车没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车没空调?

电比有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空调都改用环保冷媒,泄露会可燃 爆炸 好危险

与汽油比哪个跟危险

网友:
货车上空调好像是24V的,可以淘一个试试。家用的高压,供电效率不高。

网友C:
原车发电机可拖不动外接空调机,解决方法:1、在原车发动机上再加上一台24V或36V发电机(货车发电机)来带空调机;2、买台小型燃油发电机组来带空调机;3、搞一个5KWH--10KWH的锂电池组来带空调机;4、记得还有一种货车用的、一个小型燃油发动机直接驱动一个空调压缩机的机组;几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网友:
电动汽车的高压是几百伏的直流,家用高压是220V交流,不一回事。
但很多电动汽车是具有交流220V的输出的,有的输出功率达到几千瓦,确实能带动普通家用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车发电机可拖不动外接空调机,解决方法:1、在原车发动机上再加上一台24V或36V发电机(货车发电机)来带 ...

我是想加220V或者比12V高的电压的压缩机,因为听说12V压缩机效率低,然后搞大电池

网友:
改成这样的?

网友D:
家用空调那体积,你准备往哪放啊,做个支架放后门啊,供电也挺麻烦啊,停车的时候电瓶估计都带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用空调那体积,你准备往哪放啊,做个支架放后门啊,供电也挺麻烦啊,停车的时候电瓶估计都带不起来 ...

我说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