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美达203H高频焊台数码管缺笔画,有没有代替的?

楼主(2023-02-19):
有一台胜美达203H,数码管缺笔画,型号HGA3033HRK ,但找不到这个型号,有没有代替的?谢谢各位

网友:
找同类型的,通用的吧,搞清楚共阴还是共阳,驱动电压就行

网友:
先修一下手机摄像头

网友:
只要引脚对上,共阳共阴对上就可以换

网友:
没必要换,原封不动好

网友:
拆开测下是共阳还是共阴,然后引脚对应段码也可能有区别

网友A:
是不带驱动的?如是LED灯珠坏可小心挖开换灯珠

网友:
是共阴的0.28寸三位数码管,我的已经被我换成绿色的数码管了。但是缺笔画要先检查驱动芯片,数码管是很少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带驱动的?如是LED灯珠坏可小心挖开换灯珠

你这个是个骚操作,得好手艺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