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成都的可以送一个小机箱哦~(版主见谅,暂时不知道发哪里)

楼主(2023-02-19):
直接送,线下自取,发快递容易变形。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7324-1-1.html 就这个。自己改了3.0usb.
总的来说要求不高的可以使用,缺点就是钢板薄,没有3.5硬盘位。

网友A:
确实容易变形

网友:
我是来看敞亮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容易变形

所以只有本地了

网友:
3.5的盘位根本不算啥问题,底壳上自己钻四个螺丝孔就行了,我买的一个号称是网吧箱的机箱,也是前面板后面没有3.5的安装槽,只在主板安装那侧的铁皮上钻了2,5寸固态的安装孔,原本打算是把3,5的盘也竖着给改到那个孔附近的,后来听说硬盘竖装好像不好,最终是在底板上钻了四个眼给安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