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为了不再被拒之车外,配了一把汽车机械钥匙

楼主(2023-02-19):
在加机油时,车没有熄火,举升起来后车轮转动就自动落锁。把钥匙锁在车内的这种事我已经发生两次了,每次花几十元出租费取备用钥匙。

这次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在PDD上8元配了一把无芯片备用钥匙,钥匙是铜的无法用磁铁吸住。用锡焊接了铁手柄,用强磁吸在车底盘隐秘防水处。把原车备用钥匙藏在车内。

网友:
额,这个,建议磁铁在大点
或者弄个铁盒子什么的,更保险点

网友A:
直接备用钥匙吸车底不行吗

网友B:
还是新的车子好,钥匙不用插在车上的

网友C:
PDD怎么配钥匙?发个钥匙照片过去就行吗?

网友:
藏在哪里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是新的车子好,钥匙不用插在车上的

那是你不知道并不是新车插上钥匙就不锁,我车停车库要出门发动车子,下车开个车库门,回头一看傻眼,锁了,还(Porsche),就这样发动车子等开锁的,花了600半桶油,后面都把遥控器里的钥匙放在车库开关上,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备用钥匙吸车底不行吗

原备用钥匙是铁的,直接吸在车下更方便。就怕不小心掉了,有芯片钥匙配起来价高。而这款只值8元丢了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新的车子好,钥匙不用插在车上的

也适合新车,比如钥匙和包一起丢了,或钥匙和包锁在后背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DD怎么配钥匙?发个钥匙照片过去就行吗?

发个照片就可以配,是镀镍的铜钥匙

网友E:
如何在pdd上配钥匙的,这个不是得有实物才能配吗

网友:
钥匙和铁用锡焊在一起,时间长了会不会脱落

网友:
我上次离家一百多公里交了300学费后就淘宝做了一把,直接钥匙带直尺照相传给他就可以做了,本地配钥匙的要上百转身淘宝十几块就OK了 ,只是可惜没早做交的学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何在pdd上配钥匙的,这个不是得有实物才能配吗

现在某宝某多,只要发个钥匙照片就能给配钥匙,千万别泄露了你的钥匙照片

网友:
以前我都是配个没有芯片的钥匙和腰里的钥匙串放一起,开车门备用,现在新的汽车不用了,钥匙在车里锁不上车门。

网友:
所以车启动的情况下下车不关门才是好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不知道并不是新车插上钥匙就不锁,我车停车库要出门发动车子,下车开个车库门,回头一看傻眼,锁了 ...

抓到壕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你不知道并不是新车插上钥匙就不锁,我车停车库要出门发动车子,下车开个车库门,回头一看傻眼,锁了 ...

车库门为啥还要下车去开?搞个电动不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