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看看这个水龙头怎么打开

楼主(2023-02-19):
打算清理一下电热水龙头,可是这个上盖不知道怎么打开,左右拧稍有点量,感觉不是螺纹拧紧的,有显示窗,
有没有拆过这种水龙头的,请指导!

网友:
下图有点吸引眼睛

网友:
使劲拧就开了

网友:
没见过这么高级的

网友A:
偏心的应该拧不开,是不是卡扣?

楼主:
我已经很使劲了,塑料嘎吱嘎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心的应该拧不开,是不是卡扣?

不确定!如果拆过的确定是卡扣,我就敢撬了,

网友:
很想随心所欲。。。

网友:
估计从入水口着手!

网友B:
偏心的盖子肯定是卡扣,就是不知道数码管盖板下面是不是藏着螺丝,用强磁试一下

网友:
我估计这种电热水龙头一般都会用胶或超声波焊接固定死不让拆解。

网友:
一次性的,拆开基本就要换新的了

网友:
这个显示的是什么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心的盖子肯定是卡扣,就是不知道数码管盖板下面是不是藏着螺丝,用强磁试一下 ...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没用过,试着分析:1,数码显示盖板下有螺丝;2,卡扣紧密咬合固定。
推测是第2种情况,且从防水角度看,推测上面是盖(直径大),下面是芯(直径小)。
不过不建议打开,也没啥要清理的。

网友:
不是从底下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