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不知名的机器

楼主(2023-02-19):
垃圾桶边捡了半个塑料盒,拆得电路板一块(有3只NE555,2只3.3v稳压IC,高频功放芯片不知能用在哪里),小电源一块,做工还可以,输出4V,已改5V 。

网友:
为什么我拣的都是LED驱动还只有半个火柴盒大……

网友:
信号屏蔽仪

网友A:
5路干扰器,555产生调制脉冲,带屏蔽罩的是vco 产生特定频率载波,通过rf3146发射出去~

网友B:
多频率干扰器,天线大小形状不同,覆盖不同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路干扰器,555产生调制脉冲,带屏蔽罩的是vco 产生特定频率载波,通过rf3146发射出去~ ...

到底是专家啊

楼主:
我也觉得  是淘汰的屏蔽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5路干扰器,555产生调制脉冲,带屏蔽罩的是vco 产生特定频率载波,通过rf3146发射出去~ ...

专家就是专家,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看天线像漏油器

网友:
这么多天线,不是发射就是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频率干扰器,天线大小形状不同,覆盖不同的频率。

专家就是专家,一眼就看出来了。

网友:
长知识了,原来多个频率集于一体。

网友:
屏蔽信号的东西。。

网友:
看回复长见识,有天线,不是发射就是接收

网友:
论坛高手如云,学习了。。。。。。。。。

网友:
能捡到独立无线模块少见,不同频段能加热特定成分,比如微波炉加热水分子。

网友:
是不是防作弊的信号屏蔽器

网友:
有可能是信号屏蔽器器,不过我目前接触到的管是手机信号的还是地磅信号的,天线都是活的。
当然,也不排除他们做成活天线再加个彩屏,可以显的更加高大上然后多卖钱,毕竟我眼前这个去年入固定资产时,可是发票价8700多块(补换掉的那个,当年也快3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