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捷渡行车记录仪接倒车后摄线问题

楼主(2023-02-19):
行车记录仪10寸屏是2.5mm耳机式接口,后摄是usb梯型口。剪去USB接头,按线颜色接好耳机式接头,行车记录仪一直停留在倒车画面,画了草图上来,帮下忙感谢。

网友A:
搞好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好了没有

没有,我只知道外红线接上后,绿线为12正电到主机和后摄内,其它不知怎么搞。

网友B:
这种接口的

网友C:
电源正负供电,开启倒车信号12v,屏蔽线,摄像头有12V降5V电路,那个降压芯片一般就在摄像头接头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口的

后摄是G820上面的,是USB接口,剪扔到USB头,接上耳机型插头想供这D820做倒车影像用,不知怎么接。

楼主:
再拍几张图片上来。

网友D:
电源接对了。其他的换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正负供电,开启倒车信号12v,屏蔽线,摄像头有12V降5V电路,那个降压芯片一般就在摄像头接头里。
...

多谢,那是不是说明白色线为倒车信号线,绿线接入倒车线后为12V正电,黑线为负(GND),红色线为5V正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接对了。其他的换着试

不敢试,怕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正负供电,开启倒车信号12v,屏蔽线,摄像头有12V降5V电路,那个降压芯片一般就在摄像头接头里。
...

要拆开后摄吗?

网友E:
正负对,信号线可以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负对,信号线可以互换,

意思是白线和绿线可以互换吗?空载测耳机型插头,红黑为5V(红正黑负),感谢

楼主:
绿线和白线互换没用

网友:
谢谢分享,接线详细,在360上白线和绿线是信号线,可能不同摄像协议不同

网友:
外面的红线接12V倒车灯,里面的四线走5V和数据,还不行只有买个同牌子摄像头了,很多摄像头不通用,以前玩过十几个行车记录仪后面陆陆续续的处理了

网友:
这品牌名字没起好啊,捷渡,劫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