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顶灯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23-02-19):
墙上开关开灯几分钟息灭,遥控也没反应。把墙上开关关闭后,过一会儿再开灯能亮,但过一会儿又灭了,感觉是电源的某个元件热稳定性不好,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查,请指点。

网友:
检测这三点电压应该就能知道哪部分问题了,然后再查

网友A:
先查电源,熄灭的时候看电压正常不?
大概率是电源故障了,过热,保护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电源,熄灭的时候看电压正常不?
大概率是电源故障了,过热,保护什么的 ...

知道是电源故障,但是不知道从哪查起,重点查哪几个原件?

网友B:
灯不亮的时候,重点测一下这两个电容两端的电压。原边的小电容应该是PWM芯片供电用的,副边的小电容大概率是供遥控芯片的,可以尝试将原边的小电容换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是电源故障,但是不知道从哪查起,重点查哪几个原件?

查电源芯片(你得先把它亮出来)工作条件。
先看外观有没有虚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不亮的时候,重点测一下这两个电容两端的电压。原边的小电容应该是PWM芯片供电用的,副边的小电容大概率 ...

输出端四个场效应管的电压都不一样,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是电源故障,但是不知道从哪查起,重点查哪几个原件?

对比一下熄灭和点亮情况下,低压主滤波电容的电压,如果都一样正常,那就是控制部分;有很大区别就在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