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惠威有源音箱H4不完全拆解

楼主(2023-02-19):
几年前买的惠威H4,没有金耳朵,用来听听歌看看电影还是不错的,过年时发现左边一只很大的嗡嗡声,这音箱不分左右,只是装起来后一直放在左边,右边贴近才能听到,今天回来拆开看看。还真发现了问题,4只25V470uF电容大肚子,不知道是不是故障原因。

正面。

背面。

底部铭牌。

一眼看到四只电容大肚子,接插件都打了胶,一只底座有点破损。

环形变压器。

网友A:
怎么电容都鼓包了,换了看看

网友:
感觉做工用料都很一般啊,把鼓包的电容换成倭系(日化,伊娜,黑金刚)的吧

网友B:
十多年了,够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电容都鼓包了,换了看看
感觉是电容质量太差了

网友:
感觉是电容质量太差了
有可能稳压芯片的温度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多年了,够意思了

刚看了下,7年多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7年多一点

PCBA版号是20110330

网友:
4个三段拨动开关均衡器,做工可以,多个tl084输入运算放大器,每一只音箱都自带单声道功放系统

网友C:
电解电容换了再说。感觉音频部分的用料还是可以,加上品牌价值,音箱应该不便宜(针对我那些三诺漫步者等2.1多媒体音箱来说)。

网友:
这机的电容会坏

网友:
没什么好说的,直接换电容

网友:
板子上零件设计的比较规整

网友:
看用料和做工,应该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A版号是20110330

那就是库存或翻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换了再说。感觉音频部分的用料还是可以,加上品牌价值,音箱应该不便宜(针对我那些三诺漫步者等2. ...

好像是1400一只

网友:
这个箱子没听过,据说还不错,但看那环牛功率小了点,不够LM3886吃的

网友:
使用时间长了,音箱还不 错

网友:
有环形变压器,声音输出应该比较干净

网友:
里面还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