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助:赛扬1037U的单核性能

楼主(2023-02-19):
各位网友们,请问下赛扬1037U这颗CPU的单核性能怎样,能和酷睿2 E6300相比么??都是双核处理器,而且主频都是1.8G;麻烦知道的网友告知一下,非常感谢!!重复一下:是单核性能、单核性能、单核性能!!

网友:
没数据。赛扬1037是2013年的U,E6300是2008年的。差5年,1037无论从那个方面都应该吊打E6300才对

网友:
工艺先进点,但是性能不如E6300。E6300是酷睿2时代的中端桌面U,吊打1037是没有问题。

网友:
我记得有些评测网站上有单核评分的

网友:
纯架构来说,ivybridge比core2的提升30%以上

网友:
应用场景不同,不能比的吧,

网友:
做软路由或者NAS的话就用1037。

网友:
可以赢e6300的,说的细一点

移动snb,ivy赛扬的同频性能应该小胜wolfdale-3M,就是45nm奔腾E的核心

如果考虑到L3对游戏的提升,游戏性能跟同频wolfdale-6M差不多,也就是45nm core2 E8的核心,比65nm的conroe明显强

当然wolfdale核心已经找不到2GHz以下的处理器了,当时移动端的penryn也只有超低压有低频产品

跟1037U性能最接近的大概是T8300,P8600,T9300

还有你图上那个百科资料有问题,arrandale是移动端1代酷睿i的核心代号

网友:
这个 搞不清楚

网友A:
性能跑分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性能跑分差不多。

你这个是45nm的奔腾E6300,比楼主说的65nm core2 E6300强一大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45nm的奔腾E6300,比楼主说的65nm core2 E6300强一大截

如果是你说的这样,1037u 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很古老的u了,讨论单核性能有什么意义,现在这u也只能做做软路由或者nas了

网友:
不管是单核还是多核,1037都比E6300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你说的这样,1037u 应该会好很多

就是好很多,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当年SNB发布,乞丐版的G530跟E8200打的有来有回在业界造成的震撼太大了

网友:
从功耗上看应该不如

网友D:
为啥还有人要跳1037的坑,上J1900不香么价格差不多核心多一倍速度快N多还支持4K的264硬解

关键人家J1900才10W啊,这1037要17W,你图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啥还有人要跳1037的坑,上J1900不香么价格差不多核心多一倍速度快N多还支持4K的264硬解

关键人家J1900才 ...

咳 人家发帖不是比较那两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咳 人家发帖不是比较那两个吗?

所以我才好奇为啥还有人跳1037的坑,J1900明明更好还能直通甚至装机当办公电脑用

网友:
1037的发热还是大了些,现在j1900也不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