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品胜充电宝/电宝30000修理一下主板脱落故障

楼主(2023-02-19):
不知客户怎么用的,主板脱落了、这类充电宝最大难度就是卡扣很难很难无损拆开,我硬别硬撬高开 ,主板下面支架断了 5.2粘合一下,主板固定后 四角热熔胶固定吧 反正能将就用了,

网友:
这是插着USB插头掉地上了吗?固定板子的螺杆都脱落了……

网友:
谢谢分享,充电宝做工可以,有温控,电池有标签

网友A:
品胜还是不错的,比沙子充电宝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胜还是不错的,比沙子充电宝好多了。

哈哈,对的,正品和山寨的区别

网友:
顾客太暴力了,板子固定柱都能捅断而USB母座完全没问题

网友:
品胜其实还可以

网友:
可能跌落过

网友:
用胶粘一下,凑合能用。

网友:
还能再战两年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一年

网友:
电芯没有虚标,不错

网友:
软包电池好大,居然没有鼓包,确实品质不错

网友:
现在5V/2A的输出能力,让手机很是捉急啊

网友:
修理一下继续用,再坏了就换快充充电宝

网友:
我有一个放8年了,结果饿死了,不通电

网友:
摔坏了固定柱子用胶粘上这软包电池容量够大

网友:
没有快充 唉 太慢了

网友:
吸灰软硅胶不利于给芯片散热,得换固化后硬的导热硅胶。